B6充电器故障

楼主(2014-12-30):
红圈里的数字乱跳,一会一变数字,曾经电源正极处,在拔出正极时,无意间碰到外皮,有过一次小的打火花现象,然后就这样了,问下这样的故障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是怎么个乱跳法?有规律的是正常的,不知道你是说的什么样的乱跳

网友:
我第一个B6 也是这问题,后来发回卖家给换了一个,鉴于你的情况,我猜是哪里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个乱跳法?有规律的是正常的,不知道你是说的什么样的乱跳

3.75,0.00,7.35,这些数字来回变

楼主:
AD维修方便吗,请指教啊,

网友A:
时间不长长的话,就直接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不长长的话,就直接售后吧

一年了,刚到我手里俩月,就挂了……

网友A:
自己修的话麻烦不说,而且自己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就算你修好了,用着说不定不放心,从新买一个吧,或者去二手收一个,又不贵

网友:
我那b6有时会出现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修的话麻烦不说,而且自己技术设备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就算你修好了,用着说不定不放心,从新买一个吧, ...

恩……

网友:
買新的較快也較安全

网友B:
试着把平衡头插到别的口,4s、5s、6s都可以。我的就是3s的那个口出问题了,换到别的就可以了。要注意是电池对着自己,平衡头有突起的那一面向上,靠右边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把平衡头插到别的口,4s、5s、6s都可以。我的就是3s的那个口出问题了,换到别的就可以了。要注意是电池 ...

这个我要试下,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要试下,谢谢了……

不客气,我也是当时3s充电出现了“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原因是第二个电芯检测电压是0。后来找资料看到的,平衡那块几个借口线最后都是连到同一块,就像bb响那样,只是接到了1~6s上。只有不是检测芯片那边有问题,换个平衡接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我也是当时3s充电出现了“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原因是第二个电芯检测电压是0。后来 ...

我的也是3S电池,我回去把平衡头插在6S,或者4S接口试下,如果还是不行,估计是没救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3S电池,我回去把平衡头插在6S,或者4S接口试下,如果还是不行,估计是没救了……

这样对电池不会有伤害吧???

网友:
不会的,实测没伤害,我用了有半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我也是当时3s充电出现了“battery vol err cell connect”,原因是第二个电芯检测电压是0。后来 ...

问题解决了,感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老师……

解决了就好O(∩_∩)O~正好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然也帮不上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对电池不会有伤害吧???

我这么干都有半年多了一点事都没有,况且这么接跟用扩充板接是一个原理。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3S的接头烧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么干都有半年多了一点事都没有,况且这么接跟用扩充板接是一个原理。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的是3S的 ...

恩,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