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艇浮力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30):
做了个80CM电虾,硬轴的···感觉出轴角度有点不合适····很难调整了···(可能是安装前吃水线没弄准确)·
桨太靠下····调整不了了,尾部也没东西可以减轻重量了,希望让船尾吃水浅一点,我的想法是用泡沫加环氧做两个锥形或者梭形浮筒装在船尾翼下面增加浮力,可玻纤布很难干···也难弄····
请高手帮忙想想办法~~~上个图帮忙参考下

网友A:
上次我做风动船时,用一块泡漠塑料打磨成型粘在尾翼下面,提高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做风动船时,用一块泡漠塑料打磨成型粘在尾翼下面,提高浮力。

泡面不好固定哦···也不怎么结实···这个油漆已经做好了···胶也粘不上···希望有个结实点的直接用螺丝上到尾翼上·

网友B:
圖中电机太后,重心后,尾部太吃水,浮不上来,不好跑,试改电机向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中电机太后,重心后,尾部太吃水,浮不上来,不好跑,试改电机向前,

起滑后尾部到是起来了···电机也没办法往前了···因为是硬轴··后面没法安装舵机···只有把舵机安装在电机前面···接收机直接粘在舵机上节省位置···前面的位置只够放电池和电调···BB响都勉强塞进去··呵呵··
所以希望增加点浮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我做风动船时,用一块泡漠塑料打磨成型粘在尾翼下面,提高浮力。

增加浮力部分不一定用玻璃钢,反正在肚子底下,看不见,泡沫塑料外面涂几层白胶,干后涂油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泡面不好固定哦···也不怎么结实···这个油漆已经做好了···胶也粘不上···希望有个结实点的直接 ...

浮件部分先油漆干后用热溶胶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滑后尾部到是起来了···电机也没办法往前了···因为是硬轴··后面没法安装舵机···只有把舵机安 ...

朋友,问一BB响的问题,我11.8伏就响了,按小开关就能电压低一点再响吗,3S电池最低多少付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滑后尾部到是起来了···电机也没办法往前了···因为是硬轴··后面没法安装舵机···只有把舵机安 ...

是这样,后浮体要做比现在加长点,起滑动作可以加浮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问一BB响的问题,我11.8伏就响了,按小开关就能电压低一点再响吗,3S电池最低多少付为好。

按中间那个小开关调整啊···按一下会增加0.1V然后循环到最高了显示OFF就关闭,继续按就从2.几V开始··一般说3.7V最好··但电机启动的时候瞬间电压会降很多·这样的话BB响老早就报警了····正常运转了电压又会恢复,我的设置在3.3V···但自己得控制··报警电压设置的低的话一报警就回来···这样即使瞬间电压降到很低了··但没有负了过一会又会回到3.7V左右,应该不会过放·····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件部分先油漆干后用热溶胶粘。

泡沫不怎么结实··再有就是油漆已经做好了··胶粘的话只是粘在表面油漆上···不牢固··

网友C(2015-05-27):
有没有图纸,给个图纸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图纸,给个图纸老板

这个没图纸···根据设备大小做的···

网友D:
楼主您不妨做这个试验:
后部左右两侧板各固定两片薄片,只要求突出船底面板的高度2~3mm,长40~50mm即可,启动时可帮助船底快速接近水面,有一定速度时气流就可以将船尾垫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不妨做这个试验:
后部左右两侧板各固定两片薄片,只要求突出船底面板的高度2~3mm,长40~50mm即可, ...

有试过···安装了起滑后可能由于水浪一阵阵打在后面加装的小木片上导致尾巴跳的厉害···明显感觉尾巴一翘一翘的···后来拆了··就不跳了·
你说的 应该就是尾巴上加这两个木板吧

网友D:
我说的其实与“水线”概念相似(手机坏了,我的虾就不献丑了,画个示意图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其实与“水线”概念相似(手机坏了,我的虾就不献丑了,画个示意图你看看)

明白了··我的图片上木片是平放的··你的意思是竖着粘在两边··船底露出3毫米左右··就像水机的水鞋一样··两边有个弦····改天试试···

网友E:
船底部增加一个1.5cm高、2cm宽的滑水板至硬轴尾端试试,和 CJE 系列的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底部增加一个1.5cm高、2cm宽的滑水板至硬轴尾端试试,和 CJE 系列的类似

应该也会跳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