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启动问题

楼主(2014-12-30):
NAZA M V1不是lite,每次冷启动要黄灯4连闪2分钟左右,电机不能启动,这个是不是预热?有些人说是,有些人的V1又不用预热,直接可以飞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答。如果启动的时候连下电脑USB,再拔出来,就不用闪黄灯。

网友:
我精灵1也这样问题.每次都把电拔了重新上电.至今没找出问题

网友:
我去,原来楼主跟我一样一样的。 我的也是每次飞行要等两三分钟。 **,烦死了,等着急。

其它版本自检 怎么那么快。  难道就官方就没给个说法?

楼主:
我看别人出V1我就加了他来问,都说不用这样。是直接启动的,真奇怪啊。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等待预热4 下黄灯快时间过长(大于2 分钟),请先断电10 分钟,冷启动,再连接调参软件->工具,进行高级校准。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如果等待预热4 下黄灯快时间过长(大于2 分钟),请先断电10 分钟,冷启动,再连接调参软件- ...

校准三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准三次了。。。

您买了多久了?楼主的使用温度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