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卡

楼主(2014-12-30):
这货到底能用在好盈铂金30上么   还有铂金30的油门形成都是得遥控器设置呢么 编程卡可以吗?还有我的铂金30是接电了不响锂电池节数了这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没设定锂电池模式得编程卡设定?大家现在买的铂金有这样问题吗??

网友:
我有一个。至今未用

网友A:
不需要用到的。

网友:
我也有块,一直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用到的。

那我的好盈铂金30不响电池节数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這塊不能用在鉑金系列的(鉑金有專用的).另外油門校正還是要用遙控器.編成卡也不能設定這個

電變不响电池节数-我是恢復原廠設定就會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好盈铂金30不响电池节数是怎么回事

也许功能关闭,设定下就好了;
不需要编程卡,很多人买了更不会用,
电调设定是基础功,必要学的,楼主看看说明书多练习设定几次就很熟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不能用在鉑金系列的(鉑金有專用的).另外油門校正還是要用遙控器.編成卡也不能設定這個

電變不响电池 ...

你的也是?

网友B:
之前得飛騰雲新買來就不响.因為不想聽聲辨位.所以買了編成卡灰戶成原廠設定.响聲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得飛騰雲新買來就不响.因為不想聽聲辨位.所以買了編成卡灰戶成原廠設定.响聲就正常了

你的是飞腾 我的是铂金 不过不影响飞行

网友B:
我也有鉑金30A.之前買的一直正常的响聲.後來又買了飛騰雲一直不响.所以才買編程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鉑金30A.之前買的一直正常的响聲.後來又買了飛騰雲一直不响.所以才買編程卡

像我说的这种编程卡能用铂金上么?

网友B:
铂金有專用的編程卡.1樓上面這個是天行者跟飛騰雲用的.不一樣.可以掏X搜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有專用的編程卡.1樓上面這個是天行者跟飛騰雲用的.不一樣.可以掏X搜一下就有了

是这种吗 这个说是铂金专用 可以选择锂电池节数 是不是选择4s只能响4s 改变了3s还会响么

网友:
電池節數是按照實際您使用的節數下去設定的.這個就是鉑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