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关于飞机空中抽搐

楼主(2014-12-30):
问大家个问题 之前都是正常的 有次炸鸡后 怀疑是k8不正常了 现在飞的时候 飞机会时不时的 抽搐下 时间很短 一下就恢复正常了 有时候尾巴摔下 有时候螺距跳下 请教下 这种情况是不是 陀螺仪挂了 谢谢

网友A:
K8还需有待观察~

楼主:
K8现在保有量这么大 有没有出现一样问题的模友呀

网友B:
我的HCP100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刷电机出的问题,现在换新电机,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HCP100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有刷电机出的问题,现在换新电机,解决了

是舵机跳啊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 我的是花牌3S电机

网友C:
查查震动,我以前正版V8也是这样,换了大齿中心座和轴套以后解决!

网友:
这玩意,是经常杵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查震动,我以前正版V8也是这样,换了大齿中心座和轴套以后解决!

和震动有关的话 是不是应该一直抖啊一直抽啊啥的 可是我是偶发的情况

网友:
如果你用的黄色的话,建议果断换掉!

网友D:
我的更离谱  悬停时候,大概两米高,2米远,直接突然冲我砍过来了,还好我直接负螺距拍地上了!之前用黄金。。换了陀螺仪就好了!但是换下来的黄金。。。装在其他飞机上又是好的,总之,不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更离谱  悬停时候,大概两米高,2米远,直接突然冲我砍过来了,还好我直接负螺距拍地上了!之前用黄金 ...

看来是k8问题啊 悲剧的 穷人又买不起贵的。。 唉

网友:
我有一个黄K8,用在飞越450上,一样,周期性抽搐。一个GV8000,用在亚拓450L上,正常。

网友:
我的黃k也是這樣,很可怕的抽筋一樣,籃k也一樣,估計是震盪問題,要調到非常之少才能飛了,令外單向軸承和軸套也有可能導演抽筋的,改天有空我也換上試,!

网友E:
楼主换正品吧,我的ebar v2 350包邮出你,新的买来不到2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正品吧,我的ebar v2 350包邮出你,新的买来不到2个月

Lz 真是造福模友啊 你之前的帖子说的 7075铝柱 还有那头罩柱我都在用 实在是太棒了 真的很实用 lz联系方法多少 Ebar 正想收个

网友:
震动、舵机电位器磨损都可以导致抽搐,遇到问题可以尝试排除法!

我水平洼,目前这N种K8在我手里都没出过异常…………

网友(2015-08-04):
巧了,我的HCP100刚换了新主板也发现同样的毛病,抽搐轻则是晃动一下,重则像是被打了一下一样,甚至炸机,我怀疑问题在主板上。另外发现用V922原厂控抽搐的更频繁剧烈一些,今天用FS-i6则好很多,但还是有轻微抽搐。飞头一个电池时抽搐的更多。应该不是舵机或者主电机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飞行日志,我以前有一次抖舵,动作一大就失控炸机,以为是舵机坏了,换了一套舵机后问题继续!后来看日志才发现动作一大vbar就低电压报警,最后问题是出在电调和接收机之间的延长线上,换根线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