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on,俺在想到底要不要装伞

楼主(2014-12-30):
俺在想到底要不要装伞讨论一下,一时裸飞(无伞)了20多个起落了!有没有同志因为开伞保护设备的,个人觉得(不知道对不对哈)伞装上去也是一个隐患,利弊相结合的!讨论下哈!

网友:
先站位
教授先上个,然后介绍经验萨

网友:
纠结太多  没法处理  各有利弊  个人觉得没用  用了能保证不坏也行

网友:
伞主要是用来保护人的,基本上能保护设备。一般会有些小损失比如桨。大概会增500g重量。一般50米以上开伞比较好,太低了会来不及

网友:
安全起见,有伞比较好呢,而且弹射的比较安全~在一定高度上还是能对人和机器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的!

网友:
还是装的好。

网友:
被安全气襄保护的人,比被安全气襄炸死的人,哪个多?

网友A:
我的使用习惯:1、野外不装伞,市区一定装伞(增加500g,减少留空时间2-3min)。2、单控模式装回原装脚架,双控模式再考虑装回零度原装可收放脚架(增加了近500g,减少留空时间2-3min.),也可不装可收放脚架,因飞机可以主动避让脚架。3、不装伞和可收放脚架情况下,用两块5000mah飞,自要不贪心,飞机在轻负荷下飞行,安全性提高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使用习惯:1、野外不装伞,市区一定装伞(增加500g,减少留空时间2-3min)。2、单控模式装回原装脚架, ...

想得好周到啊!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