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650问题

楼主(2014-12-30):
手上有点配件,不想走弯路,问问前辈,
AX650机架
4225 690
1238  APC
naza v2
黑狗3+
问题
1 电调用40 中特为 还是红蜘蛛 还是什么铂金,有点晕
2 用蜻蜓三轴云台还是H33D  怕买不好走弯路,说3d云台斗没经验
2 手上有多块  3S5200 电池,能不能串上两块 当6S 5200    续航多少久
或者 直接买  6S 5000 续航多少
先谢谢了,需要有经验的老鸟直言

网友A:
恒力4225,1238浆。30A好盈铂金电调,H4机架,naza v2飞控,5200mh(6s),400元云台黑狗3+,重量2.8公斤,飞行15分钟,降落电压3.6v。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力4225,1238浆。30A好盈铂金电调,H4机架,naza v2飞控,5200mh(6s),400元云台黑狗3+,重量2.8公斤,飞 ...

谢谢楼上

网友:
你这个KV值690 是用不了 6S电池的   只能用4S电池  不信你看 电机的说明书  要低于kv400用6S 才有省电的效果    推荐 4110  KV340 载 15寸桨 电池 6S 5200有近30分钟的续航

网友:
用好盈铂金 这个销量很大  比较好维护 好盈是老品牌了 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云台当然 HD-3D好 可是会比较贵  也有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云台  可以搜一下 gopro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