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 V2是否支持H4机架?

楼主(2014-12-30):
为啥我这H4 起飞之后就开在空中对角晃荡 而且晃荡幅度越来越大 接着就炸了。。。。难不成V2不支持H4机架?

网友A:
电机的转向对吗?生表怀疑!桨的转向对吗?生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转向对吗?生表怀疑!桨的转向对吗?生表怀疑!

电机转向不对压根就飞不起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转向对吗?生表怀疑!桨的转向对吗?生表怀疑!

X4 逆顺 逆顺的 错了飞不起来的

网友B:
星期天我的apm自动调参后起飞也是划船一样的晃荡炸鸡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期天我的apm自动调参后起飞也是划船一样的晃荡炸鸡结束

这啥情况 我这感度150 150 140 150的

网友C:
支持,我用的就是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我用的就是v2

难不成是电机没装平?

网友:
感度太低了

网友:
我的V1刚开始装好了后来又加装设备结果把3,4号电机信号线装调了!起飞就翻了!后来检查了把线调正确了起飞穏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不成是电机没装平?

飞机什么问题

网友:
感度至少170

网友:
支持,前两天飞摇晃控制不了,校准电调后飞的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转向不对压根就飞不起来的呀

很多摩友都是 lite  V1 V2  S4都稳定飞行,我原来V1也稳定飞行,楼主拆开好好检查吧

网友:
我就是H机架,也用的V2,挺稳的啊,可能你还是哪里没有搞对吧

网友:
配置晒出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感度是多少呢?

这个要上软件看下了,不记得了

网友:
我的也是H4就是头像的那架
感度是160、垂直航向角是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