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蝗虫机架电池放后方就向后下坠飞不起来

楼主(2014-12-30):
蝗虫机架怎么弄~  电池放后面结果就往后方偏重飞不起来  求大神解决~ 配置~apm2.6    6hgps  v2216  800    好赢20a  1045的桨

网友A:
不会呀2216电机起飞重量在2000克

网友:
重心不对  ,电池放上面吧  放后面那个位置不合适,原来设计前面是有云台相机的  用电池调重心

网友B:
重心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不对

。那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2216电机起飞重量在2000克

整个往后倾~

网友C:
人家说了重心不对 还在问怎么搞,那是没搞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说了重心不对 还在问怎么搞,那是没搞头了

总有解决方法咯~又不是我一个人再玩这机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有解决方法咯~又不是我一个人再玩这机架~

都说了是重心不对。。你就调整重心呗。。。

“总有解决方法咯~又不是我一个人再玩这机架~”人家如果出这问题也是调重心,。。。。。。

网友:
论谈是怎么了,,要不发不出,要么发两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说了是重心不对。。你就调整重心呗。。。

“总有解决方法咯~又不是我一个人再玩这机架~”人家如果出 ...

问题是不知道怎么调啊~

网友:
多看贴  多看教程!  人家都说出答案了,你还说不知道怎么调!只能说动手能力……

网友:
左手拿起机架,右手拿上电池,用力! 右手敲打左手机架,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再不行的话,双手交叉往上 注意要敲到头才行。闭上眼睛感觉下,有旋转和飘忽的感觉基本上重心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