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8高频头技术求教?

楼主(2014-12-30):
请问高手们知道HT8高频头输入用的是什么信号?是PPM?还是其它?,我的一个老控兴耀华T7AH-2400有PPM信号输出,看能否加装HT8高频头玩HISKY系列小直机。

网友:
就算有ppm信号能接,但你的控应该没有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调整!

网友A:
HT8是PPM,就是个24L01的高频头

网友:
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8是PPM,就是个24L01的高频头

谢谢技术支持!只要是输入的是PPM信号就好办事了,我的接受机有一个PPM信号输出口,这样我就可将这个信号输出给HT8的PPM输入口,然后通过HT8控制小直,设置参数就控上设置,这么就有点玩模拟器接法或切糕增程接法类似,就看有没有延时或延时长短了。如果PPM接法可行,那不管什么样控有PPM输出的无PPM输出的都可演变出方法来。无PPM信号只要在接收与HT8中间加一个PCM转PPM信号模块就行了(理论上讲),行不行还得试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