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池是不是假的呀

楼主(2014-12-30):
最搞航拍组了个四轴,配置如下:650机架,朗宇3508KV700电机,30A好淫铂金电调 ,通用2轴云台,鹰眼相机,MINIX飞控,花牌4S 35C 5400电池,满电试飞悬停才9分钟报警就响了,这电池也太假了吧!

楼主:
2.1KG,1238将

网友:
温度多少?周边温度

楼主:
5度到6度左右吧

网友:
你设定了几伏报警?

楼主:
3.7V呀

楼主:
17分钟还差不多呀

网友A:
飞之前,把电池放裤裆20分钟估计会有所延时。

网友B:
报警电压再低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电压再低1V。

设为2.7V 吗,不会过放吗

网友:
sorry,3.6v

网友:
五六度的温度,你3.7报警差不多,设到3.6报警

网友:
我2800g 起飞 1W的电池也就才20分钟 这个数据不行吗?

网友:
电机kv和电池搭配有问题吧?还有就是温度低电池影响大!

网友:
重点不是几伏会報警,而是下來时,應是3.7V左右。
从4.2V飞到3.7V(地面),大約飞了多久,才是真正的飞行时間。

网友:
换同样的电池试下就清楚了

网友:
大电流放电时输出电压降到3.7V,其电量还有不少,具体数值视内阻而定

网友:
看看落地后电池能冲进多少电不就心里有数了!如果只能充进两三千那就把报警调低一点!5400的电充进4000多才是放到位了

网友:
换同样的电池试下就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把电池放裤裆20分钟估计会有所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之前,把电池放裤裆20分钟估计会有所延时。

神回复

网友(2015-05-28):
把电压设置成3.5就可以了。10.5飞的时间会比较长的。我的minix飞控都能飞25mi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