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掉高

楼主(2014-12-30):
先看看视屏吧!掉高很严重。升空后不再打油门就会掉高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忙解决的。飞控是APM

网友A:
是在什么模式飞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什么模式飞的啊?

自稳模式在飞啊

网友:
起飞重量不大的话,油门在50%时可以控制在某个高度。

网友:
  正常。我的也掉。不知道为啥,据说是通病

网友:
起飞前离地面近 相同油门下拉力会大些  起飞后切定高吧

网友:
定高模式应该不会掉高的,自稳模式本来就要不断修正才会定高。

网友:
自稳模式本来就是需要不断修正油门的,切定高模式油门中位才会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