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飞控出大问题了!!!

楼主(2014-12-30):
哪位大神能不指点一下MINIX飞控的第7通道 怎样调感度?

网友A:
标题党+1

网友B:
标题党,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网友C:
标题党+2

网友D:
标题党+3

网友E:
标题党+4

网友F:
标题党+5

网友G:
标题党+6

网友H:
遥控感度只能调整俯仰和横滚,高度和方向还是在电脑上设定!
遥控7通道映射到一个旋扭,假设通道正向设置,(sbus接收机按说明书映射通道)。假设电脑端设定基本感度为1,那么旋钮中位感度为1,低端为0.5,高端为2。
希望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