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组装四轴,问一下各位,关于qq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12-30):
小弟四轴配置如下:
f450机架——38
QQ飞控——68
中特威 AL-ZTW 20A 30A *4——168
Angel A2212 KV980 *4——168
ATG正反桨*8——40
共计:482

关于qq飞控的问题:
1,qq飞控油门不好控制,忽高忽低。我的天地飞7的控,能不能通过油门曲线调节?
2,qq飞控自稳尚可,但会飘逸,有一点风就很飘!这是廉价飞控自身问题吗?
3,qq飞控通电后,拿起来再飞,飞机会打翻斗,两次炸鸡都四脚朝天,好在ATG很软,两次都没炸掉!qq飞控通电后一定要保持水平状态吗?
还有一个问题,四轴四个脚,有一个脚悬空的,这没影响吧?
以下我是组装好的四轴。油门把握好了,在室内飞,稳定性还可以!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

网友:
QQ貌似只有自稳,飘是很正常的····

我每次移动鸡鸡都是断电后再移动··

楼主可以试试··

起飞当然要平地起飞··

网友:
qq没有定点没有定高,只有自稳。很正常的情况!

网友A:
qq只是自稳,没定高所以油门头疼些,没定点所以当然飘
是的上电自检不平会翻,就因为这点我用qq起飞之前都习惯性校准一遍传感器
换cc3d油门会好不少,手感也强一些,先去看看泡泡的教程视频,感觉不难调就买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只是自稳,没定高所以油门头疼些,没定点所以当然飘
是的上电自检不平会翻,就因为这点我用qq起飞之前都 ...

cc3d油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油门是什么?

cc3d也没有定高不过油门不会像qq那样不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q只是自稳,没定高所以油门头疼些,没定点所以当然飘
是的上电自检不平会翻,就因为这点我用qq起飞之前都 ...

大神?请问下我的QQ飞控有乱晃的毛病,问题是温柔的飞,一两分钟就会左右摇晃,然后炸鸡,有一次脚架炸断后我就索性使劲乱飞,打算炸坏好换其他机器,问题是又非常的稳定,怎么飞都不会炸。油门行程校准过,起飞前都是水平位置才上电自检,水平校准应该没有问题吧?还是需要通电后油门左上角请问左上角校准的是什么传感器呢?你帖子里面说因为上电自检不平引起的翻是怎么回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问下我的QQ飞控有乱晃的毛病,问题是温柔的飞,一两分钟就会左右摇晃,然后炸鸡,有一次脚架炸断 ...

乱晃是来回震荡的意思吗?感度调低一点
上电的时候飞控要知道水平面在哪里,飞控记下来之后每次飞机歪了都修正回这个水平面,如果不水平上电他记下的就是个斜面,可他自己还以为是水平面呢,解锁之后一推油门他就开始“修正”“错误”的姿态了,就翻了。左上角的动作也是告知飞控水平面在哪里的作用。

网友:
原来如此,难怪老侧翻。但自旋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建議在飛控旁貼一顆小顆的水平珠.解鎖前就看一下

网友(2015-05-25):
我和LZ情况一样,自稳还行,飞的还算平稳。就是一起来就越飞越远,好像飞不回来了。控制不了,不知道操控水平太差还是控没调好。论坛也泡了很久了,就是感觉控的设置没看明白!

网友(2015-10-22):
感度调到12点位置,不太好控制

楼主(2019-02-26):
我的qq飞控方向总是不对,是什么原因呢?有时你按照他的头部方向去退方向,他却侧着走,有时你斜着推推方向,他却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