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和APM选择

楼主(2014-12-30):
之前一直用APM飞控,现在看中了PIX,在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撇开价格不谈,APM飞控相对重量更低一些,安装空间也比较小,比较适合我的机架。在这里请问下各位,pix相对apm有何优势?本人不在意拓展功能,平时也只是要用到OSD和数传,那么PIX的32位处理器在实际飞行中的效果是否比APM更好,更稳,是否在剧烈飞行的时候处理能力更强不会导致姿态上的失控?

网友A:
钱允许 就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允许 就买好的

问题是我所了解的PIX的好对我来说一无是处,相反APM还可以小巧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所了解的PIX的好对我来说一无是处,相反APM还可以小巧些

你既然这样说了,还纠结啥?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这样说了,还纠结啥? 哈哈

问题是我不了解PIX需要大神指点啊

网友:
额..据说pix比较好调一些..而且带滤波...我没apm所以不知道具体区别...
目前用pix用的也很好..那个安装确实要命...飞控占地方太大了

网友:
PIX是你的不二法门

网友B:
以后的固件估计apm就到3.2为止了,pix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网友:
我有两台航拍机,H4和T960,都是用的APM,也想尝试一下PIX,不过即便买了新的飞控,也暂时不会用在航拍机上,因为两个APM长时间实测的稳定性比pix可能的性能提高更重要。新飞控会先放在480小四轴上测试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2015-02-21):
引用 网友B:
以后的固件估计apm就到3.2为止了,pix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什么apm到3.2就没了呀?

网友:
APM足够了

网友:
要看LZ你是为什么玩APM和PIX四轴了,不求折腾的吧,就用APM了。APM的代码空间用完了,现在要加点新的功能就得去掉一点用的少的老功能,就像APM 3.2把命令行功能给删了。

PIX发展余地大不少。但如果LZ对PIX和APM最近的研究方向都不知道,我是觉得APM和PIX对你是没啥区别了。

网友:
坐等雷家的MINI APM

网友:
目前固件最新版本是3.2.1版,从3.2版开始,APM2因为CPU计算性能及存储空间的限制,已经开始削减功能了,什么声呐、光流、EKF算法全部被砍掉了,这些特性全部在pix上保留。就看楼主有没有要更进一步的打算,有的话咬咬牙上pix,没的话其实APM也能用。

网友(2017-04-20):
我就是用来飞下远航,无人机航点远航,声呐、光流、EKF算法貌似对我用不到,我还是用老老实实的用APM吧

网友:
做我感觉PIX要比APM的强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