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福利了,450空中断电,损失惨重!

楼主(2014-12-30):
今天上午,天气晴朗万里无风无云,正是打飞机的好天气,冲饱了4块TCB3S4200,激动出发准备爽飞!
先来一块,BB响保护电压3.6(新买的),顺利起飞,不足一分钟BB响报警,下来检查,电压正常,再次起飞,又是不足一份钟,再次报警,
下来检查正常,开始怀疑BB响质量问题,随把保护电压设为3.3,起飞,不足一分钟再次报警,!卧槽!坚信BB响问题。
平常一块电池飞15分钟左右,心想不理BB响也可以爽飞一会,,再次拉回来检查,飞机离我们水平距离8米左右,高度6米左右,水平速度已经减速,突然感到动力不足,
推杆,无用,紧急满油,卧槽!!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撞地球!!我的小心肝受不了啦!
损失惨重,两根机臂,四肢螺旋桨,还是碳尼龙!哎呀卧槽!大破财!

上图

网友A:
哈哈哈  楼主也成T3啦   同喜
话说bb响报警说明电压不足   换块电池即可知道什么问题   带病飞行  炸鸡节奏

网友:
电池不行,很明显

网友:
电池什么问题,为啥不先换块

网友:
tcb这电池就是垃圾!俺的4S 5000,才用了4次其中两片竟然1.6!垃圾中的战斗机啊!

网友:
还好我没买

网友:
电池放电不行,c数不够,

网友:
可能一片电池坏了

网友:
小炸 没事  修一修变更新

网友:
好惨~~~~还是注意点的好  砸到人就不好了

网友B:
报警了还强行飞,厉害

网友C:
要么电池冬天冷没保温不行降压快  要么T插碳化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都报2次了你还不认真检查?还飞?炸的爽不 ?我看你是想换新鸡鸡了,嗯一定是这样的
不能只看总电压,要看每一片电芯

网友D:
带病飞行,no zhuo no die
话说乾丰的碳尼桨应该属于偏硬的桨,冬天变得特别脆,周末我刚刚炸了2根,很脆的说!

网友E:
bb响一般不准也不会差很多,电池不行,一大电流放电就狂掉压

网友F:
TCB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BB一般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G:
我也用的tcb电池,这个电池C数不足啊,25C的1W电池只有1219G,别人家的都1400+,A9显示的又能冲进去8700多,只能是放点C数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tcb电池,这个电池C数不足啊,25C的1W电池只有1219G,别人家的都1400+,A9显示的又能冲进去8700多 ...

内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CB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BB一般还是很稳定的

回来检测BB响测试电压不准,不过不能造成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bb响一般不准也不会差很多,电池不行,一大电流放电就狂掉压

就是酱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了还强行飞,厉害

下来检查,三片电压正常,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电池冬天冷没保温不行降压快  要么T插碳化接触不良

还是温度和电池质量问题,不敢轻易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病飞行,no zhuo no die
话说乾丰的碳尼桨应该属于偏硬的桨,冬天变得特别脆,周末我刚刚炸了2根,很脆 ...

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来检测BB响测试电压不准,不过不能造成影响

这个电池价钱已经低于自组了您说能玩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楼主也成T3啦   同喜
话说bb响报警说明电压不足   换块电池即可知道什么问题   带病飞行  炸鸡节 ...

记住了 ,教训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池价钱已经低于自组了您说能玩嘛

自己组了一块可放到3.2,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组了一块可放到3.2,很不错!

感觉自组还是可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