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狗台 与天九连接

楼主(2014-12-30):
   如图。 云台控制板 插针 C 接 接收机 7通道,插针T接 接收机 6通道,插针 地线  接 接收机 地线。 云台是 速度模式,即 遥控器旋钮转动角度 大小代表 云台俯仰转动速度。这样很麻烦,只要旋钮不再中立点,云台就会不停抬头或低头。 问题客服,人家说要通过调参软件调整。 折腾了一番发现,如果把6,7两个通道映射到同一个旋钮开关,奇迹发生了:云台俯仰变成 角度模式了,即旋钮转多大角度,云台就转多大角度。 不知这样 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事故隐患?

网友:
回去试一试,飞跃确实是个2b的厂家,俯仰及其难用

网友A:
调参软件可以直接选择模式的,不用担心有什么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软件可以直接选择模式的,不用担心有什么隐患

  问题是 电脑和 云台连接不上。驱动有问题。  但我发现 如果 把控制云台俯仰 和工作模式 的两个通道 映射到遥控器上的同一个旋钮,云台就会变成 位置模式 。 问题是这样设置,会不会损坏云台,或者有潜在的风险?

网友B:
不懂的我来告诉你  ctr 分别代表3个通道 俯  滚  和 切换 也就是需要接收机的3个通道去控制 如果你的接收机没有那么多通道 请接 俯 和切换 横滚是没用的 没听说哪个2轴的云台用横滚 把俯定义一个旋钮通道 开关模式定义一个2段开关  也就是2段开关来控制两种模式 你去试试把 不要把两个通道设计成一个开关 除非混 不然会冲突的云台不知道是那种模式 也就是你在切换俯的时候也在切换别的模式这样不好 至于软件只要是1.5的完全ok如果是1.4的建议你升级到1.5对于震动会有很好的效果改变,

网友:
对了 2段开关切换 就是你所说的 什么角度模式 和位置模式 有什么不明白的在建议吧

网友:
忘记了这里只是普通接收机的方法哦 其他的又需要我在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的我来告诉你  ctr 分别代表3个通道 俯  滚  和 切换 也就是需要接收机的3个通道去控制 如果你的接收机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
不客气 有问题在沟通

网友(2015-02-11):
我有两个云台,小的kbm3d上,是你说的角度模式,大的火影微单云台,就是你说的速度模式,中点很难找,不是往左就是往右,不是往上就是往下

网友(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顶过

网友(2015-07-26):
飞跃云台挺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