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X8 请提意见

楼主(2014-12-30):
自制X8
http://pan.baidu.com/s/1dD1rrg9
中心板2.0碳板,20*16的碳管  飓风 2810电机电机我已经有四个900kv的,这次准备买750kv的放在上面
为减轻重量不知道用20*18的碳管可不可以

感谢08060428

网友:
20X18就够了~~~~2mm壁厚的管子没必要

网友A:
电机建议KV一样吧

网友:
这么厚的管子比25的都结实啊

网友B:
顶一下  ! 期待成品  起落架怎么做?

网友:
上20mm管子吧,X8偏重于机动和挂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建议KV一样吧

之所以想用两种KV的就是想实验下能否提高下效率,不过还没最终决定,期待老高的实验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  ! 期待成品  起落架怎么做?

起落架有两种考虑,第一种是用网上那种轻量化脚架,80多一对的,图中八个红圈就是,第二种想装飞越的自动脚架,不过自动脚架打开后与下层桨干扰,必须把脚架横杆伸到桨外侧,已经在中心板侧面预留20碳管固定孔,然后在管上固定自动脚架

楼主:
cnc加工要留10mm的边,配件之间的间距要5mm,唉,200*300的板排不下

网友(2015-02-05):
个人认为8个电机总电流太大,最好用低kv ,上大浆,6S电,这样电流不会太大,就这样估计总电流应该也在20A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