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futaba镍氢电池电压低于多少是充电呢

楼主(2014-12-30):
如题

网友:
镍氢电池没有记忆,随时都可以充电

网友:
理论上镍氢电池标称电压是每节1.2V。充满1.4V,放电可以到0.9V。但用在遥控设备上还是不要放这么低为好,镍氢电池会保持在1.2V稳定放电,低于1.2后电压下降很快。为了安全设每节1.1V报警比较好。另外镍氢电池是限流充电,一般FUTABA原配的充电器是0.1C电流充电,充满后多余的电会变成热量消耗掉(切记,仅限小电流充电)所以可以飞前充一晚上。

网友A:
最低: 每节 0.9V  。。。否则 遥控器 不发射信号了。。

你的 飞机还在 天上,,就只等 自动返航,或者 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低: 每节 0.9V  。。。否则 遥控器 不发射信号了。。

你的 飞机还在 天上,,就只等 自动返航,或者  ...

你可能没仔细看,电池是可以到0.9V,设备设置1.1V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