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充电器使用教程07(文字)

楼主(2014-12-30):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种充电方法,可以充分利用308的通道效率···

没错,就是串充。大家平时听的最多的应该就是并充了,串充可能没怎么听过。串充,就是把两个一样的电池串联起来充电。但是串充有个要求,就是电池是成对使用的,不能混搭

为什么要串充呢,用在什么情况呢?我讲个实例,一台6轴飞两个4S5000mah电池并联,这个时候要充电,就可以把飞完下来的两个电池串联成8S用308的一个通道充电,这样308还有一个通道可以充其他电池,充分发挥双路的优势
那么有人要问了,为什么并充不行呢,并充也是用一个通道的啊。因为308单通道最大功率是800W,限制电流为30A。如果将两个4S5000并联起来,就搞不了5C充电了···因为并充要开50A才能算5C,而308一个通道最大只能开到30A。但是串充就不同了,因为是串联成8S,所以只需要开25A就可以达到5C充电了,既提高了速度,也能空闲另一个通道出来充其他的电池···

下面重点讲解接线的方法!串充接线非常讲究,插错了就等于短路电池,很危险的,大家看完不懂的就放弃串充吧,以免发生意外喷我。

串充接线顺序
01 把电池串联起来--->看图01
02 把!负极!那边的电池的平衡头插上平衡板的!负极!方向--->看图02
03 把!正极!那边的电池的平衡头插上平衡板的!正极!方向--->看图03
04 把输出线接上308--->看图04

充满之后拔线也有顺序,也要按顺序操作
拔线顺序就是上面的倒叙04-03-02-01

01串联电池

01串联电池

02先插负极

02先插负极

03然后插正极

03然后插正极

04最后插动力线

04最后插动力线

05完成之后

05完成之后

网友A:
串充的平衡头和插口一定要做好标记,绝对不能与动力线交叉插反,这样会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充的平衡头和插口一定要做好标记,绝对不能与动力线交叉插反,这样会烧!

个条粉肠已经烧过一次叫你修啦!

网友C:
串充 对于电池同样规格电池有要求 同时不能电池内阻差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条粉肠已经烧过一次叫你修啦!

扑街,你系边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充 对于电池同样规格电池有要求 同时不能电池内阻差的太多

是的。一般只用于串联两个电池或者并联两个电池飞的飞机。

网友C:
308够快了 而且双路的 没必要 这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8够快了 而且双路的 没必要 这样弄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这样串两个4S,单通道800W全部利用,另一个通道还有500W可以充。

网友C:
是啊  但是还是提醒要小心 别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但是还是提醒要小心 别接错了

是的。初次接触可以像图中那样,平衡板拆下来接好线再连接到308上面去。这样接错最多烧坏平衡板。哈哈

网友D:
是你比较了解电路,有些人正负极都分不清。还是买个并冲板老老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比较了解电路,有些人正负极都分不清。还是买个并冲板老老实来吧

所以我说了一句看完不懂就放弃吧

网友:
看完不懂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说了一句看完不懂就放弃吧

看完不懂就放弃吧

网友:
级电池的平衡头插在
8S平衡头左边的极标志这一竖列上。。。。。。

级电池的平衡头插在

8S平衡头右边的极标志这一竖列上。。。。。。

这么理解 对吧

网友:
有这个功能还是得顶,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已经说得很明白,如果真的看不懂就真的应该放弃了
这个烧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这个一旦弄错,损失不小

网友E:
并充 两个电池无法平衡吧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并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充 两个电池无法平衡吧 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并充

可以平衡,但是充之前尽量电压一致,而且电池是同牌子,使用时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