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外置罗盘校准问题

楼主(2014-12-30):
   突然想问一下...  apm外置罗盘校准的话 必须装上机机校准吗?!    如果没有数传又是个大鸡架怎么办......   usb数据线也不够长......

网友A:
那就买一个数传

网友:
不用装机

楼主:
那是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买一个数传

这个.......  过阵子再说.....

楼主:
求解T^T

网友:
拆下来校正好再装。

网友:
把gps模块从支架上拆下来,连接飞控的两条线插好,只来回晃动gps模块就行!

网友:
我的校准罗盘时在地面站仪表上出现" bad compass health"   而且校准失败。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