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模拟器里直升机向右慢摆尾,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30):
是在G4软件里面设置陀螺仪感度吗?请问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啥控?
软件中点没设置??

遥控不好,自己飘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控?
软件中点没设置??

遥控是200多元的富斯T6,软件中点真不知道是否设置了,第一次安装软件的时候是跟着教程一步一步弄的,后来换了新硬盘就直接安装使用了,不过G4安装文件夹(是G4安装完成后的那个文件夹,不是安装程序)是从老硬盘里拷贝过来的,安装时运行安装程序,目标文件夹还是拷贝过来的这个文件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是200多元的富斯T6,软件中点真不知道是否设置了,第一次安装软件的时候是跟着教程一步一步弄的,后 ...

经常要校正的,尤其烂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