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家都用什么控

楼主(2014-12-31):
大家都用什么控玩儿滑翔机

网友:
我用天九II

网友:
4通都可以了

网友:
天地飞7通道

网友:
滑翔机可考虑国产的x9d,混控很强大

网友:
单独滑翔,可以不用那么好的控就行。

网友:
简单的滑翔机,不需要功能很强大的控,如果飞山坡机,热气流机,DLG之类的机还是选择功能强大点的控,xg8   xg14   mz24   spektrum  dx9   dx18之类的控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 ,2米以内,主翼4舵面以内的飞机都可以用天8
可以自定义混控设置蝴蝶刹车,襟翼,减速板都行

再往上的话我觉得控的价格要跟飞机差不多才行

网友:
天9,有滑翔机模式,混控功能强大,感觉如果玩滑翔机用不了那么多混控功能

网友:
我们都用futabat4vf.

网友:
如果需要切换很多的飞行模式的话,飞行模式不够用就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C

用上了多少通道?

网友A:
用到了两通,三通,六通,八通
两通无动力弹射,三通电滑习惯把方向放在一通道,副翼山坡用1246,设襟副翼混控,副翼电滑12346,襟副翼电滑,1245678,油门混控蝴蝶刹,电动机放8通道开关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到了两通,三通,六通,八通
两通无动力弹射,三通电滑习惯把方向放在一通道,副翼山坡用1246,设襟副翼混 ...

好详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到了两通,三通,六通,八通
两通无动力弹射,三通电滑习惯把方向放在一通道,副翼山坡用1246,设襟副翼混 ...

能说明下在不同通道实现时,个通道对应什么吗?比如两通道时是控升降跟方向?还是?

网友A:
无动力弹射  只控制平尾垂尾,习惯把垂尾放在1通道,平尾2通道。
3通电滑 跟弹射一样,多一个3通道油门
四通山坡, 用襟副翼混控  两个副翼分别插 1、6通道,平尾、垂尾2、4  用左手食指拨动(不知道那个杆叫什么名)控制两侧副翼同上同下
四通电滑同上,多一个3通道油门
带襟翼、副翼的 从后面看 左到右   左副翼 1通  左襟翼5通  右襟翼6通 右副翼7通 ,平尾、垂尾2、4,蝴蝶刹是3通道控制的所以油门改在8通道,用一个开关控制。还没研究过飞行模式什么的
我有一个遥控动力伞也是两通道控制的,方向1,油门3,升降全靠油门大小来控制。

网友:
支持国产!天地飞9超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动力弹射  只控制平尾垂尾,习惯把垂尾放在1通道,平尾2通道。
3通电滑 跟弹射一样,多一个3通道油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