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H3-3D云台可以很顺了!!

楼主(2014-12-31):
按两下LINK进入菜单选择sero speed这项选择云台相对应的一个通道,里面有0-27的速度选择,我是用第六通道作为俯仰数值是24!!其他自己可以试试!!

网友A:
赞!但四轴模式好像无这个选项,固定翼才有吧?

网友:
果然无比顺滑

网友B:
升级固件有速度模式,一样丝滑。楼主的方法有滞后感,该停的时候会停不到位。

网友:
一会试试

网友:
在飞空稳定的情况下  亲们  你们是不是都升级固件啊?

网友C:
14sg吗?t8fg没这选项...

网友:
感谢·~~~请问一下  HD-3D 前进的时候 有点扭头现象 怎么要怎么破

网友:
不错,我用原控,没有用14SG也很顺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sg吗?t8fg没这选项...

都有的!!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但四轴模式好像无这个选项,固定翼才有吧?

固定翼麻烦点!!这里有人出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翼麻烦点!!这里有人出贴了!!

多轴模式有的,多谢楼主!!

网友:
我云台俯仰设置在rs通道,貌似没有speed选项么?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轴模式有的,多谢楼主!!

如何设置“多轴模式”,dji飞控要求的也是“固定翼模式”呀,在“固定翼”模式下好像没有“sero speed”选项呀。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设置“多轴模式”,dji飞控要求的也是“固定翼模式”呀,在“固定翼”模式下好像没有“sero speed” ...

固定翼可以设置延时!!目的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可以设置延时!!目的一样!!

你的T8FG吗?我的找不到这个菜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T8FG吗?我的找不到这个菜单呀

T8fg要设置延时!要用固定翼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要设置延时!要用固定翼模式

再哪里设置延时?请指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挺实用的,谢谢

网友:
牛B啊,这个也行

网友(2015-02-01):
引用 网友B:
升级固件有速度模式,一样丝滑。楼主的方法有滞后感,该停的时候会停不到位。

标准版云台新固件 有速度模式了吗?

网友:
楼主 我的T8FG没有四轴模式呢 请教咋调出来

网友E:
朋友 你的T8FG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的控咋找不到srvospeed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 你的T8FG是怎么设置的呢?
我的控咋找不到srvospeed菜单

T8没有。T14有

网友E:
哦 那你知道怎么设置 顺滑控制H33D俯仰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哦 那你知道怎么设置 顺滑控制H33D俯仰的吗

标准版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等官方出固件。那个T8改油门通道延时的办法慎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标准版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等官方出固件。那个T8改油门通道延时的办法慎用

嗯 我是SB连线的,也不好搞。 另外有种用襟翼设置的方法,你听说过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 我是SB连线的,也不好搞。 另外有种用襟翼设置的方法,你听说过没

听说过,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听说过,不好用

有哪些缺点呢?我找了篇教程,但是搞不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哪些缺点呢?我找了篇教程,但是搞不来

首先:很麻烦
其次:效果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很麻烦
其次:效果不好

我不怕麻烦,
你说的效果不好,是指不能精确控制角度是吧?
但我觉得也比现在要好。
麻烦给个教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怕麻烦,
你说的效果不好,是指不能精确控制角度是吧?
但我觉得也比现在要好。

想停的时候停不住。搜原帖吧,下面有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