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首飞扫尾前传动齿

楼主(2014-12-31):
作为一个电直新手,第一次飞450L,不免战战兢兢。给脚架绑上了训练架,至少在还不熟悉时,起飞不会翻覆砍掉大桨。
不过等飞起来后,训练架会产生共振,反而给操控带来困难,抖动的幅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感度什么也都没办法估计调整,因为完全看不出倾向。
最后BB响报警,心急降落时过重,降在一片不平整的草地上,把尾前传动齿扫平了一半,还好主轴大齿够硬,看不出损伤,今天收到快递后就很快修复了,只是拆尾波箱很松很多螺丝才拿得下来,比较麻烦。
因为是练习机,反正迟早要摔烂的,就把易损件用了副厂件

就这最后一下,尾桨扫到地面了。

最后满血复活!!!

网友:
450L果然是骚,心痒痒的 不过没练好不敢上真机!

网友A:
新手换皮传呗!炸机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换皮传呗!炸机成本低!

这个也还好,一个副厂齿也就几块钱,而且新手还不会改皮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还好,一个副厂齿也就几块钱,而且新手还不会改皮传。。。

有好多换皮传的经验贴!轴传炸机容易弯尾轴,扫齿,相对来说成本高出许多,我过一段也入450L,回来改皮传练手,练熟之后再改回来!呵呵!

网友:
练习架趁早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换皮传的经验贴!轴传炸机容易弯尾轴,扫齿,相对来说成本高出许多,我过一段也入450L,回来改皮传 ...

袄,那我查一下看怎么改。

网友:
练习架的确可能放大震动,建议去掉。

网友:
我比楼主还凶,尾前尾后我扫了个遍
450L是很容易扫尾,我觉得是机身结构设计问题,尾锤本来就低,尾翼垂直的话又和尾锤基本在一个平面,降落的时候稍不注意很容易扫尾巴

网友:
好鸡鉴定完毕

网友B:
飞机够稳的话还是把练习架去掉了,当初新手的时候用了一次就拆了,那东西没什么用,容易扫齿是个烦人的问题,现在都扫了好几个了,不过跟你的不一样,扫的都是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够稳的话还是把练习架去掉了,当初新手的时候用了一次就拆了,那东西没什么用,容易扫齿是个烦人的问题 ...

嗯,等飞了几个起落,有手感了再拆掉。

网友:
炸机成本很高

网友:
同意去掉那个练习架,你只要找个平点的地方起降

网友:
祝贺首飞半成功!

网友:
群里大神多 祝早日一起爽飞

楼主:
谢谢,对的,算半成功

网友C:
我跟你一样,换了副厂件的齿轮    大桨转的时候 有 声音的,    齿轮跟齿轮间有    间隙, 肯定 没有原厂那么好

网友D:
这地方不错,适合练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跟你一样,换了副厂件的齿轮    大桨转的时候 有 声音的,    齿轮跟齿轮间有    间隙, 肯定 没有原厂那 ...

嗯嗯,模具肯定有偏差,不过这种易损件买原厂的实在炸不起,能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不错啊!加油

谢谢鼓励,首飞没炸大桨,我就很开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地方不错,适合练飞机。

是的,城区里有这么大一块绿地非常难得,而且人很少,不会有人在你飞的时候问东问西。

网友F:
请问下什么配置呢??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什么配置呢??多少米

亚拓450L套装,futaba 14SFG,格氏电池,b6充电器,淘宝上都有价格的,一套下来约5000吧。

网友:
没炸可以了

楼主:
嗯嗯,好灰机不知道能被我摔几次才能会飞顺手。

楼主:
嗯嗯,损伤比我预期小,不过下次再飞,胆子大了就说不定了。

网友G:
能对尾就不需要练习架了,影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对尾就不需要练习架了,影响稳定性

嗯嗯,第一次飞,什么都不确定,以防万一,再练两次就拆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也还好,一个副厂齿也就几块钱,而且新手还不会改皮传。。。

问下楼主我以也是450l你飞完后电机电调热么我的带上机头罩飞完一块电有点烫手???

网友:
表示换伞齿真心太麻烦

网友:
目测土豪一枚。
联系架抖动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450L套装,futaba 14SFG,格氏电池,b6充电器,淘宝上都有价格的,一套下来约5000吧。

3s还是6s

网友I:
怎么会扫这个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我以也是450l你飞完后电机电调热么我的带上机头罩飞完一块电有点烫手???

不烫啊,温度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会扫这个齿呢?

尾桨扫到地面了,大齿盘把传动齿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烫啊,温度很正常。

2015年好   是3s电还是6s???

楼主:
引用 网友H:
2015年好   是3s电还是6s???

是6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