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E 21 FE PLUS 启程 4月8日 海量补图

楼主(2014-12-31):
因被删贴子,移帖子多个,多次申诉无果,心寒至极;加上工作忙出去了几个月,好久没有发帖了。

不少哥们要求改进JAE 21 FE,最近回来有点空闲时间了,准备正式开启 JAE 21 FE PULS 之旅。进度图:

特别说明:
(一)本帖纯属原创技术贴,不涉及商业行为。
(二)希望跟帖的哥们别涉及任何有商业倾向的问题,遇到这类都不回帖。
(三)多提建设性意见建议,便于改进提升,同趣、同建、同乐。

JAE 21 FE PULS 行程阶段的初步构想
(一)总体改进目标的确定
(二)CAD设计与虚拟验证
(三)关键组件的工艺研究,精度控制
(四)实体测试与验证
(五)总结优化定型

楼主:
(一)总体改进目标的初步考虑如下:
(1)延续36系列动力系统, 1500-2500W左右的电机功率
(2)强化电力系统,从6S 4200mah提升到最大8S 5000mah供电,电池采用6s+2s设计,分前中仓放,优化电池仓尺寸,增加适应性。
(3)延续和优化电调系统, 从支持6S 扩展到8S及以上范围,100-150A支持范围
(4)规范轴系,从分体式全部提升为4mm一体化轴系
(5)桨范围规划:1.4-1.6螺距,38-45mm桨系,有机会就测试3叶浆数据
(6)全新电机支架:简化安装,减轻重量
(7)全新尾轴支架:简化安装,减轻重量
(8)改良碳纤管固定方式:采用干箍,便于安装,方便动态调整左右虾脚间距。
(9)结合JAE mini 经验,船身一体化设计舵支架
(10)增加舵机固定模块,简化、规范安装
(11)采用全新5分钟、30分钟固化高强度环氧树脂,优化胶合工艺,大大缩短胶合时长
(12)尺寸增幅10%的控制目标,适合3.5油机改造,延续流体外观设计。

以上是否妥当,之前玩过JAE 21 FE 的哥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

楼主:
碳纤管管夹箍:

8mm厚、6、8、10mm内径,20mm外径,M3-14mm内六角,用于虾身两侧,每个约5克重量控制目标

楼主:
总体设计:

楼主:
一体化电机支架:

楼主:
常见5000mah 6s 电池的尺寸调查:

1、格式 5000mah 45C 157-44-48mm 780克

2、普达5200mah 45c 149-49-58mm 864克

3、花牌 5200mah 40C 55-45-160mm 800克

4、Kudian 5200mah 35C 156-54-46mm 815克

5、富力5000mah 35C 53-46-152mm 760克

楼主:
6、力牌 5200mah 40c 145-50-54mm 850克

7、狮子5300mah 35C 长146-50-50mm 790克

8、TCB 5200mah 25C 138-43-60mm 850克

9、OUYANG 5000mAh 30c 45x52x145mm   重量690克

10、5000mah 60C 140-50-50mm 770克

楼主:
电池汇总分析表:

结论:针对常见的5000mah左右6S电池尺寸,对应的电池仓的最小尺寸应在160*60*50mm以上。

网友A:
,有头有一只jae 21 还没有装起来.......

网友B:
重量不可忽视,不能一味的为了提高功率而增加电池,这样效果适得其反。虽然没有接触过虾,但身为H艇,船壳的起滑点设计很重要(虾脚的弧度)。因为一旦起滑,控制船体姿态就很难。当然还得看你的起滑速度了。起滑速度越低(升力大)高速越容易跳。虽然增加电池的重量一定程度能够让船身贴着水面。但很被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春哥,关注JAE!

多谢关注,专用尾轴支架进行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头有一只jae 21 还没有装起来.......

都快一年了吧,速度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量不可忽视,不能一味的为了提高功率而增加电池,这样效果适得其反。虽然没有接触过虾,但身为H艇,船壳 ...

提醒的很好,欲速则不达,是这道理,本次PLUS的设计整体以强化、优化为主,重心,总体重量有所变化,但应在可控范围,谢谢关注,欢迎多提宝贵建议

楼主:
所有配件到齐,开始组装。
尾部专用轴支架照:

网友(2015-02-02):
春哥春哥,好久不见

网友(2015-03-05):
好久不上!上来就看到春哥的新毒P。。。

楼主(2015-04-08):
终于空点了,开始补图

楼主:
小部件的优先处理图片:
(一)右虾脚内水刀支撑横梁的胶合

一共四组

三个组件一个,凹陷的放中间

胶合沙子面打磨,环氧树脂,蜡纸包裹,夹子加力加固

待用

楼主:
(二)虾身尾板胶合

3mm厚尾板一共两张,胶合成6mm厚

胶合面打磨,环氧树脂,夹子加力

待用

楼主:
(三)软轴铜管固定支架

3mm厚一共3片

配套4mm直径软轴,外铜管为6mm,打磨胶合面,将2片套入铜管,上环氧

夹子加压

退出铜管,待固化

固化完成待用

楼主:
(四)虾身盖板与托板的胶合

只有窄边的是盖板的托板,比盖板的内径多出2mm左右,沙子打磨胶合面,环氧树脂

对齐胶合面,多夹子加压,尾部有6mm的预留位置(给虾身尾板对接),加压后溢出的树脂用棉签擦去,较少后期打磨的工作量

固化后待用

楼主:
(五)虾身底部滑水板的预制

侧板与长划水底板先胶合,调整L型固定铝架宽度与底板宽度一致,蜡纸对边

打磨前端的胶合面,确保与前板在一个平面

(固化后,打磨前端木板面与侧板延长线在一个平面)

楼主:
完成零散件的胶合,开始虾脚的胶合

调整L型铝架宽度至虾脚底板宽度,蜡纸隔离,打磨胶合面,胶合面树脂,加压

将预制的右侧虾脚内的水刀支撑横梁一并进行胶合

虾脚中间增加了两个横梁强化板,第一次胶合时一并完成胶合

打磨虾脚底板胶合斜面

打磨后的斜面与前边线为一个直线

上底板前板

完成底板前板胶合

将虾脚内铝管支架加强件打磨,铝管与虾脚胶合处用沙子打磨,去掉氧化层,提高胶合强度

虾脚顶板胶合

楼主:
虾身的胶合:
调整L型铝架至虾身宽度,蜡纸隔离

5*5mm松木加固条预制,

需胶合的两个接触面,(以上均为胶合前的试摆)

5*5mm的松木加固条,紧密与虾身底部结合在一起,提高整体强度

这部门打磨成斜角,为与一体化电机支架匹配

胶合时,先胶合虾身的预制盖板与虾身侧板

树脂后,加压胶合

一并胶合预制的虾身尾板

虾身第一步胶合完成(先完成了盖板的胶合)

开始长底板的胶合

一同完成5*5mm的松木条的胶合,夹子从水平和垂直两个面加压固定松木条

完成虾身底板大板的胶合(第二步)

打磨虾身底板大板与前板胶合面

打磨前

打磨后

将5*5mm的加固松木条一并进行胶合

加压

对虾身铝管与铝管加强组件打磨,铝管与虾身接触处用沙子打磨去掉氧化层

虾身前横版的胶合

打磨虾身前横隔板顶部确保顶板胶合时紧密接触

对虾身顶部弯曲部分进行胶合,胶合前用环氧树脂对虾身前端的内腔进行均匀涂抹,起到防水作用,较少后期施工的不便

楼主:
虾身软轴、滑水板的组装

将3674电机安装上电机支架

将6mm的铜管穿过虾身底板套入电机轴,确定铜管的出轴角度

将预制的铜管固定支架截断至适合的高度

截断面用锉刀打磨出倾斜角,确保斜面与虾身底板完全接触

将6mm铜管的专用竹制弯管棒插入铜管,对照铜管1:1弯曲角度的打印图进行弯曲

抽出竹棒,截断铜管

将截断处用锉刀打磨平整,插入轴支架

再次对比铜管的角度

楼主:
铜管的胶合安装是关键环节,要确保高精度和足够的强度

调试出轴角度

在虾身底部铜套出轴出,胶合较厚强化的木质组件

用圆形小锉刀将尾部打磨出斜角,与铜管出轴靠拢接触,增强木板与虾身底板的轴孔前后约有7mm左右的错位

在虾身内侧用胶布粘住缝隙,避免上环氧树脂时溢出。

将铜管外侧用小锉刀打磨,去掉氧化层,增加接触面,上环氧树脂罐封多余缝隙

一并完成虾身划水板的胶合

待虾身底部树脂固化后,再从虾身内侧用树脂封堵一次,对大的缝隙将玻璃纤维布丝与树脂一并搅匀填充,增加树脂固化后的强度

胶合L型铝制舵机支架

胶合固定前,将舵机套入测试,确保固话后顺利安装

打磨虾身、虾脚前端面至一个平面

将特硬木条胶合

胶合固化后

楼主:
打磨虾身、虾脚前端特硬木,初步打磨虾身、虾脚外侧

确保硬木块和虾身、虾脚顶面和底边在一个平面上,光滑过渡

虾身底部前端、虾身底部划水板前端、虾脚底部前端的分段突出部分,都是为虾在水面起滑设计的,促销虾尽快离开水面

包含铝制电机支架、水舵强化铝排的情况下,全虾初步毛重711克

楼主:
等待熟桐油和原子灰

网友:
顶春哥!关注JET!如此大的虾为何不考虑上甲醇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待熟桐油和原子灰

哥啊。很喜欢这个虾 这个有卖的吗,之前X宝有一家 但始终店主不在线的 后来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啊。很喜欢这个虾 这个有卖的吗,之前X宝有一家 但始终店主不在线的 后来退款了

还在测试中

网友:
能否加下你的微信啊 我想交流交流

网友D:
可以加下你的微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下你的微信吗

加友聊

网友(2015-06-13):
很认真很详细,这样的帖子已经很少见了。上这么多图真的会很辛苦
兄弟,加把劲!

网友:
接着就是看视频喽,加油

楼主:
会尽快补上的

网友E:
哥们,有空帮我做没?记得我要长的,装3.5发动机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有空帮我做没?记得我要长的,装3.5发动机的哦

再等等,确实没时间,不过承诺的算数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