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2.4g遥控可以配其它接收机用吗?

楼主(2014-12-31):
手上有个精灵2,它的遥控器想用于其它四轴,就是不知道它是否可以配其它接收机,或精灵的接收机能否与其它飞控简单对接。

貌似一般的飞控只有sbus接口,dji的接收机好像没有这借口呢。

网友:
要是有配的接收机就废物利用 了

网友:
买个精灵2的接收机,就是这个控

网友:
天地飞接收机 自己试试看

网友A:
天地飞的接收可以对上,已经使用多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的接收可以对上,已经使用多时

能自动对上频?通道也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自动对上频?通道也没问题?

当然要按照天地飞的对法来一次了,通道完全没问题的,正反一般飞控都可以调

网友:
haha  天地飞一下次又高大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按照天地飞的对法来一次了,通道完全没问题的,正反一般飞控都可以调

能否明示对频程序?精灵的遥控也没有那个天地飞的对频按键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明示对频程序?精灵的遥控也没有那个天地飞的对频按键啊

先上电 然后长按対频键,接着开控,然后接收机灯会灭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上电 然后长按対频键,接着开控,然后接收机灯会灭就OK了

十分感谢啊!!!!!!!!!7通道的就够了吧?

网友:
frsky   futaba兼容接收机好像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电 然后长按対频键,接着开控,然后接收机灯会灭就OK了

非常感谢,这样就不用再买遥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电 然后长按対频键,接着开控,然后接收机灯会灭就OK了

经过试验,天地飞接收机与dji的2.4g控根本对不上频,与华科尔的控也对不上。

大家还是老实买回与遥控对应的接收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试验,天地飞接收机与dji的2.4g控根本对不上频,与华科尔的控也对不上。

大家还是老实买回与遥控 ...

那就奇怪了 我的可以啊 。。。。。

网友:
没有微调!!

网友(2015-02-01):
精灵一代,油门最低开机可以与天地飞对频,楼主试试油门最低开机。顺便楼主能不能试试看天地飞的控能不能和精灵2的接收对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