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机架 是正X型吗?也就是电机轴夹角是90度那种

楼主(2014-12-31):
qav250机架 是正X型吗?也就是电机轴夹角是90度那种

网友A:
你错了,一般都是,只是外观你看着不是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错了,一般都是,只是外观你看着不是而已

不能够。目前我只发现一家的250机架是纯正的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够。目前我只发现一家的250机架是纯正的X。

看这图你就知道了
其实是标准的x,但是外形看你看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你就知道了
其实是标准的x,但是外形看你看不出来

你的图纸显示下方两个电机位于圆周的上方。。这和多数250机架刚好相反,它们都是左右电机距离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显示下方两个电机位于圆周的上方。。这和多数250机架刚好相反,它们都是左右电机距离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图你就知道了
其实是标准的x,但是外形看你看不出来

穿越250都是H型,这些系列多数会是这样的。 X机型的除外,那些都是标准X。

MINT0S用起来怎样

网友A:
图错了,刚的图中心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错了,刚的图中心点不对

正X的真不多。

网友A:
好吧,不过我画的好几个几架都是正X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不过我画的好几个几架都是正X的

你这机架设计的,我怎么看着那么的眼熟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这机架设计的,我怎么看着那么的眼熟呢

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你发的这个架子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你发的这个架子呢。。

嘿嘿,帖子被版主移走了,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5164&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帖子被版主移走了,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5164&extra=p ...

差别还是挺大的,看看我组装好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