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 失控视频 求分析一下

楼主(2014-12-31):
精灵2 配h3-3d +GOPRO4黑 视频1分钟左右  准备拉回   突然失控并且往一个方向跑  还好在大广场飞切换到手动模式赶紧降落 不敢飞了    注:电量在百分之25(正准备回来降落) 正常飞了20起落左右 早上还飞了一电拍日出呢。       另 请教大师们 为什么我这么抖  果冻这么严重呢

楼主:
降落的地方 就是我的位置    失控时  刚好是往我的左后方跑  不知道是返航 还是什么。   跑了一段切手动拉回 降落的

网友A:
你这的确太多果冻了!需要细心调节!

网友B:
这个飞机震动太大了吧,你的视频一直都是这么抖吗?
看看减震球有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的确太多果冻了!需要细心调节!

怎么调呢  这是关键 0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震动太大了吧,你的视频一直都是这么抖吗?
看看减震球有坏的吗

买来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果冻 , 是装的白色减震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来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果冻 , 是装的白色减震球,

挑个软的装上试试

网友D:
感觉是像GPS受到干扰了

网友:
失控返航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像GPS受到干扰了

这里也有干扰啊  就大广场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挑个软的装上试试

谢谢啊  刚才看了一下  内侧有个减震球掉出来拉 - -

网友:
失控返航,但为什么会失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失控时飞机LED指示灯是如何闪烁的呢?

白天基本看不到灯的 状态,后面切手动档下降的。

网友F:
把狗4相机帧数设置高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白天基本看不到灯的 状态,后面切手动档下降的。

您起飞时是否有记录返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狗4相机帧数设置高点,

2.7k   48帧   1080p 感觉好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起飞时是否有记录返航点?

  有的 ,7星了 才起飞的

网友:
估计桨打掉了,没换

网友G:
不像是失控返航,失控返航飞机会自己调头摄像机朝向返航点的,这种一直往一个方向后退应该是干扰失控,比如GPS突然丢星,系统无法识别定位。不是说大广场就没有干扰的,也不是说之前一个月都没有干扰,以后每一天都不会有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像是失控返航,失控返航飞机会自己调头摄像机朝向返航点的,这种一直往一个方向后退应该是干扰失控,比如 ...

大神解释到位, 以为我勤练手动模式   尽量以手动模式飞行, 这样不怕干扰 丢星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解释到位, 以为我勤练手动模式   尽量以手动模式飞行, 这样不怕干扰 丢星了吧

这样有点夸张了吧,毕竟失控丢星还是极少数情况,万一发生了,立刻切换姿态模式或手动模式即可。毕竟玩这个主要是航拍,需要稳定的飞行,还有就是万一出现问题系统可以返航。所以还是等搜到6颗星之后再飞远。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神解释到位, 以为我勤练手动模式   尽量以手动模式飞行, 这样不怕干扰 丢星了吧

你好,请问手动模式飞行是怎样的状态?有没有自稳?练习时要注意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手动模式飞行是怎样的状态?有没有自稳?练习时要注意什么?

手动 就是姿态飞行囖,   风吹飞跑, 没有悬浮定位。  操作灵敏度 大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动 就是姿态飞行囖,   风吹飞跑, 没有悬浮定位。  操作灵敏度 大很多。

姿态经常飞,就是中间的那个档,底下还有另外一个ATTI模式,那个手动一直不敢飞。

网友:
建议装个gps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姿态经常飞,就是中间的那个档,底下还有另外一个ATTI模式,那个手动一直不敢飞。

最底下那档是返航啊 -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的吧 - -

我说的是   gps定位   不是飞控带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底下那档是返航啊 - -

奥,看来咱们设置的不一样,那个是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是   gps定位   不是飞控带的那个

对飞机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说的是   gps定位   不是飞控带的那个

求介绍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