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oblin630電調的問題想請教一下各位老手

楼主(2014-12-31):
剛剛入了一臺Goblin630,手上沒有大的電調,只還有一只鳳凰ICE2 HV 80A電調,能用到Goblin630那不?我記得以前有個模友把80A裝到Align700E那都沒有問題,我個人技術只是剛到翻煉習,能足夠我用嗎?

网友:
飞飞航线足够了

网友:
630足够了,80A,630极限暴力改装搞转速要100A,700E用120A标配,极限暴力搞转速用160A到200A

楼主:
我差點忘記你有經驗,還是買多個160A了,80A放到一邊好久沒有用,我的700太大了,我的車放不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差點忘記你有經驗,還是買多個160A了,80A放到一邊好久沒有用,我的700太大了,我的車放不下。

hobbywing 160应该快了  你可以搞个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bbywing 160应该快了  你可以搞个那个

我以經下單買了鳳凰160,Hobbywing還是等出了再買來試試。

网友:
630桨,主要看飞机重不重。 如果起飞重量不大,80HV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