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D7控,能飞四轴吗?

楼主(2014-12-31):
华科尔的D7控,能飞四轴吗?各位大大解答一下!

网友:
能,就是调试巨麻烦

网友A:
我就在用D7+naza lite玩4轴。没感觉调试有多麻烦,开始我也纠结,因为没有中文菜单,我英语又不行。后来想设置又不是要经常改的。就是开始设置时麻烦点,要对照中文说明书一步一步进行设置。设置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在用D7+naza lite玩4轴。没感觉调试有多麻烦,开始我也纠结,因为没有中文菜单,我英语又不行。后来想 ...

看我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22978&extra=

网友:
可以的,祝爽飞

楼主:
那大家建议用601的接收器还是701的接收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家建议用601的接收器还是701的接收器啊?

701和601我都有,外观上601比701小一点,轻一点。据卖遥控器给我的卖家说701比601距离远。我现在是装701在4轴上。

网友:
那怎么调整控制6轴呢?

网友:
我玩6轴还加2D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