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转投apm,请问apm换场地需要像重新校准罗盘吗

楼主(2014-12-31):
以前用的是nazav2,最近飞丢了,转玩apm,,,要不要像naza那样,飞行前校准罗盘还是直接起飞???

网友A:
据说,得校

网友B:
刷完固件校准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开源东西没具体说明

楼主:
还有我的安卓地面站貌似不能罗盘校准,只能加速计校准

网友C:
可以只在刷完固件校准一次,保险起见的话每次飞前都校准一下

网友D:
从未校验过,一直很正常。

网友E:
打开罗盘自学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