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木桨翼尖蒙皮掉了还可以继续飞吗

楼主(2014-12-31):
桨尖扫地,翼尖部分蒙皮脱落了一些,还可以用这个桨继续飞吗?

网友A:
表面涂点502没问题的,但翘起的蒙皮要用胶粘死不然飞起来呼呼呼的。
以前炸不起桨就是这么干的,悬停没问题的。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把塑料撕掉飞的!

网友C:
换掉安全点。

网友D:
放心飞悬停!但是本来木桨的问题,不能飞速转速哈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