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老问题,气流怎么流过来作用在舵面上?

楼主(2014-12-31):
问了又问,一直还是没懂没理解透彻的一个问题。成了心病。
飞行技术一直练不熟练和提高,小女子的方向感会不会很差劲?飞机转弯时候总是出现螺旋,然后炸机,不明白为什么打错舵了就螺旋?想知道理论上的原因以让自己的实际操作而少犯错误。
还有气流的作用N不懂,飞出去的时候,打方向向左,气流怎么在作用飞机左拐?
飞回来的时候,打方向向左,气流又怎么在作用飞机的姿态变化?
N不明白啊,泪奔。
所以总是在拐弯炸鸡,手忙脚乱。因为从来没想清楚过。

网友A:
拿电扇吹吹看看

网友B:
拐弯 你换个方式不得了 轻微调整方向你可以用方向舵
大些的拐弯 你直接用副翼和升降舵
我玩固定翼 方向舵很少用到 基本都是副翼和升降舵来实现拐弯
螺旋 一般都是失速造成的 玩固定翼除非特技机 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速度
什么气流什么风向 统统不要管 模拟器多练 形成条件反射
多练模拟器 从练习机入手才是正道

网友C:
小女子可以用手拿着飞机,打开油门,然后打方向舵,体验一下舵面的力量。

网友D:
整个过程还是挺复杂的
重心是支点,飞机上的操控通常是绕着重心转动的,大概可以认为在机翼主梁附近。机头在重心之前,机尾在重心之后,因此二者运动方向相反
方向舵左偏,垂直尾翼弯度向右边凸起,产生向右边的升力,推动机尾向右运动
由于重心在机尾前面,整机以重心为支点逆时针旋转(俯视),机头向左,右翼有效迎角增大,左翼有效迎角减小
右翼升力增大,左翼减小,飞机向左滚转,升力向左倾斜,水平分力产生向左的向心力,飞机左转

网友E:
不知你会骑自行车不?你按骑车时转弯的操作柔和程度操控模型转弯,试试看。

网友E:
遥控固定翼模型,对于机翼没有上反角的,转弯时方向舵不起作用,必须操控副翼向转弯方向倾斜同时拉升降舵,这时模型的升力与垂直方向有了一定的角度,这个力的水平方向的分力,就是转弯的力。这时整个机翼已经与水平方向有力一定的角度,总体的升力也比水平时要少,模型在转弯时会掉高度的;这个动作持续时间长了模型就螺旋下降越来越快,最后到地。如果高中物理基本学好,这些不难懂。

网友E:
遥控固定翼模型,对于机翼有上反角的,转弯时打方向舵,模型首先侧飞,由于有上反角,外侧机翼迎角大,升力大,模型向偏转方向倾斜,接下来与没有上反角的模型相似,升力的水平方向的分力,就是转弯的向心力。模型在转弯时掉高度的更显著;这个动作持续时间稍长,模型就会进入螺旋下降。

网友F:
搜索了一下你以前的帖子视频,建议如下第一,手指动作精细一些,遥感左右幅度不要超过2~3格,副翼和升降的曲线(exp)加到60%左右,转弯时不要持续大舵,飞机出现倾侧后适当减小舵量,使飞机保持倾侧角然后轻微拉杆,切忌持续打舵导致飞机倾侧角持续变大

网友G:
把自己想成在机上,要要机体坐标系来判断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