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AV输出线怎么接图传

楼主(2014-12-31):
如题

网友A:
绿线是音频线不用接,需要注意的是发射不是5V电压输出的就不能接红色正极线。例如TC8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线是音频线不用接,需要注意的是发射不是5V电压输出的就不能接红色正极线。例如TC832

山狗是不是不能输出声音啊?

网友A:
输出可以,你的显示器带音频的就行!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感谢贴主和大大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可以,你的显示器带音频的就行!

显示器是鹰眼锐视旗舰版  不知道带不带音频

网友:
这图传 自带音频的吧。。。不过我监视器上没听见

网友B(2015-10-21):
引用 网友A:
绿线是音频线不用接,需要注意的是发射不是5V电压输出的就不能接红色正极线。例如TC832

请问你的TS832不是12V输出么?你的TS832电池是5V吗?我刚好也是这套,SJ4000和TS832,只接了白色线,但是没图像出来。求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TS832不是12V输出么?你的TS832电池是5V吗?我刚好也是这套,SJ4000和TS832,只接了白色线,但是 ...

山狗,是否调到AV实时输出了。没有的话按住上下翻页键的上键三秒钟,屏幕黑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狗,是否调到AV实时输出了。没有的话按住上下翻页键的上键三秒钟,屏幕黑了就行了。

谢谢指导,我找出问题了,TS832是12V的,不能直接供电,找了个5V的降压模块接上红黑线就OK了.但是不接红黑的电源,单接一根黄线就肯定没输出,山狗用电池带1根黄线还不行呢.

网友:
大多数,都没声音,你造出来就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