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敎。BB响能放到四轴上面做低压报警吗,怎样设置。

楼主(2014-12-31):
新手请敎。BB响能放到四轴上面做低压报警吗,怎样设置。

网友A:
Bb响插到电池上,按上部的那个小按钮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四轴上当然可以用,按顶部按钮调整到报警电压。

网友C:
BB响只要是锂电都可以用

网友D:
锂电就行。。。多轴 固定翼 船 直机 都行
...按小扭,调节报警电量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应该设几V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