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飞机菜鸟求助!

楼主(2014-12-31):
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大概3级的风,正是练习技术的好天气! 背起炸yao包,吭哧吭哧跑到外场,开飞!  一切很顺利,因为陀螺仪是刚换的EBAR V2,脱控能稳定好久,  就在飞到第15块电池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飞机一自旋就会低头,再一实验,只要脱控,就会逐渐地头增速,落地检查,重新读取陀螺仪数据,一切完好,又试了两块电池,还是这样!一气之下,暴力了一块电池,问题严重了金鱼尾,双桨, 低头能达到30度左右,但是振动值也不大啊? 怎么回事啊?   有一点点发现,好像主轴固定环稍微上移了一点点,就一点点,也不至于这样吧?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相位器螺丝,十字盘球头,有没有松动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地方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相位器螺丝,十字盘球头,有没有松动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地方松了

现在飞机就在手边,我找不出任何情况!上次也是这样,换了陀螺仪又好了!上次情况好一点,是猛提螺距,飞机会滚转和低头!

网友:
哪里轴承挂了?

网友:
看得出来是个好地方好风景

网友B:
三轴不省心呀~

楼主:
通电以后舵机自己慢慢移动,怎么办?

网友:
这个场地我认识,据说是靶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相位器螺丝,十字盘球头,有没有松动的情况!应该是什么地方松了

问题找到了,吓死我了!升降舵 拉杆都快拔出来了,就剩下一点点和球头扣相连了  所以十字盘其实就是倾斜的, 陀螺仪当然是努力修正系统认为的状态了,  没炸鸡已经是万幸了

网友:
发现不对还是要多检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吓死我了!升降舵 拉杆都快拔出来了,就剩下一点点和球头扣相连了  所以十字盘其实 ...

呵呵,找到就好!

网友:
机机看起来不错

网友C:
好端端的拉杆怎么能拔出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吓死我了!升降舵 拉杆都快拔出来了,就剩下一点点和球头扣相连了  所以十字盘其实 ...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拉杆啊,这个玩意可不能开玩笑啊,安全第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端端的拉杆怎么能拔出来呢?

就普通的正反牙! 球头扣拧了好多次了,估计是正反乱串,滑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拉杆啊,这个玩意可不能开玩笑啊,安全第一啊!

就普通的正反牙! 球头扣拧了好多次了,估计是正反乱串,滑牙了!  还好,没炸鸡真是万幸啊!连续17块电池

网友:
请个机务啦

楼主:
还是靠自己吧  时间长了  自然  就有经验了。

网友E:
真幸好没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幸好没炸哦!
你是已经见到彩虹了,我正在经历风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