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改Vision+的5.8G遥控和2.4G图传天线合理吗?修改后的新版本来了

楼主(2014-12-31):
大家看看我这样改Vision+的5.8G遥控和2.4G图传天线合理吗?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大家的建议下,本人找遍了整个淘宝,买了无数天线,终于觅到最合适V/V+使用的天线了
主要于上次改进的地方在于:
1.控就采用一个5.8G的平板天线
2.中继采用了两个一样的2.4G11db的定向天线,兼具便携性和信号接收效能新版本请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690&extra=page%3D1

网友:
受不鸟,这也太重了吧?

网友:
你这样改法第一次见……

网友:
学过冗余吗?接一百个也没用

网友:
这是要上菜的节奏吗

网友:
这也太夸张了吧,遥控器都能飞了

网友:
好大的平板天线

网友:
好不好先不说,我只想问这样不累吗?

网友A:
哥们,你这么射自己 短寿几十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么射自己 短寿几十年啊

接收器  也不行吗?

网友:
双5.8G平板天线是不是比一个平板+磨姑效果好?

网友:
呵呵   厉害啊,直接加个功放就好了

网友:
我建议可以做个天线基座,带gps读取后来获取飞机的方位,然后基座自动将天线对着飞机方向,自动跟踪。这不是更好?噢。。。。不好意思。。。。你的是大疆,没有这项服务。。。。

网友B:
你这样接2个平板是错误的,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接2个平板是错误的,得不偿失。

像你这样那些显示器厂商都不用设计2个接收机的显示器了,直接分出来接2个天线了

网友:
发射接两个天线是不行第。。。阻抗变了
接收就不知道了,可能接受可以接两个

网友C:
哈哈 低价出个vision+的中继给你 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低价出个vision+的中继给你 要不要

哦?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多少钱啊?

430 包顺丰 要么

网友:
haha,你这改的也太夸张了吧。。关于黑平板,你可以看顶端应该有一个小圆圈加小箭头的标志。箭头的方向就是你平板指向飞机的方向。

网友:
还不如大铁锅得了哈哈哈

网友:
两个天线直接用三通并联是完全错误的,要用混合器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支持折腾,还是给些建议:
1、2.4G的两个天线最好是一样的,中心点距离应该是12.5cm的倍数。
2、5.8G的两个天线直接并联,我有点搞不懂,阻抗匹配不知是否收到影响。

定向天线确实可以明显改善传输效果,相当于加大了功率,增益越高,越要对着飞机。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最好对比试验

网友D:
遥控器天线的接法好奇葩,第一次见天线还可以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天线的接法好奇葩,第一次见天线还可以并联的……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可以发表一下。楼主能折腾成这样需要对航模多大的热忱?我仿佛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大家别打击一个新手的对航模的热爱。

建议群里有无线电专业知识的模友给楼主指点指点应该怎么才能合理地增程。

楼主:
在大家的建议下,本人找遍了整个淘宝,买了无数天线,终于觅到最合适V/V+使用的天线了
主要于上次改进的地方在于:
1.控就采用一个5.8G的平板天线
2.中继采用了两个一样的2.4G11db的定向天线,兼具便携性和信号接收效能新版本请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8690&extra=page%3D1

网友:
丧心病狂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