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250机架分享

楼主(2014-12-31):
看惯了QAV250,找了个新架子,冥王星 第一眼看这架子真像卖家说的那样和它的名字冥王星,有点那意思,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搞了套试下,顺便分享下经验。

左边是X宝右边是新入的,大小差不多,左边的架子机臂比较厚实单层,右边双层结构碳纤没那么厚。

配置如下
10A乐天 1806 2300KV  CC3D 弯针(直针不好装啊) SBEC  5030  2200 25C  夜航灯 LED灯

三包零件 很轻呢

机臂安装 双层结构,碳纤薄,不过2层安装下来还是很结实,最重要电调可以放在机臂上,节约机身空间

机身说实话有点薄,好在有固定 的铝合金加强件

电机座位置不错,就是这电机买错了。。。不是正反的。。。痛苦啊

单架子111G还行,挺轻

机身的空间花了好长时间琢磨啊~~有点小,用直针的真的难,放在机身上面又怕炸鸡烂了,最后用弯针顺利解决。

最后效果,没上桨,买的T5030桨效率低了,用普通乾坤孔又太大了,恼火,

总结下

机身好看,不过似乎不难炸,目前还没炸过,特别是那个脚架也是用的电直的,有点软

机身固定飞控和分线板要自己打孔要不没有刚合适的位置。

如果装夜航LED灯或者尾灯,最好用带开关的分线板,要不开灯麻烦,特别是安装找不到好地方

图传和摄像头因为空间的问题,最好买小的。。

其他的慢慢试飞,估计炸鸡了就有更多感言了。。。

楼主:
再来张图效果不错,样子还行

网友A:
这样的结构我已经尝试过了,效果不好,当时机臂是2mm,其他1.5mm。虽然是碳板,但是这么细的连接会造成无法避免的抖动,所以放弃了,还是回归原始的方案,并且机臂用的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结构我已经尝试过了,效果不好,当时机臂是2mm,其他1.5mm。虽然是碳板,但是这么细的连接会造成无法 ...

目前抖动还没啥大问题,我设置0.16加速度滤波,机身飞起来还是很平稳的,地面测试用猪手握着,还是很稳,可能固定螺丝比较多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抖动还没啥大问题,我设置0.16加速度滤波,机身飞起来还是很平稳的,地面测试用猪手握着,还是很稳, ...

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双层机臂,我当时是单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抖动还没啥大问题,我设置0.16加速度滤波,机身飞起来还是很平稳的,地面测试用猪手握着,还是很稳, ...

另外,cc3d可以设置滤波?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cc3d可以设置滤波?详细说说

有啊,加速度滤波,调整下会滤掉部份震动,比给CC3D放海绵垫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因为他是双层机臂,我当时是单层的

恩恩双层最大好处还是给了空间装电调,还能起保护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啊,加速度滤波,调整下会滤掉部份震动,比给CC3D放海绵垫子好

在哪儿?截图给看看吧。我一直不知道还能设置。一般都只调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儿?截图给看看吧。我一直不知道还能设置。一般都只调pid

我现在手上没连电脑,晚上发图你

网友B:
这个机架的设计,应力都集中在中间连接臂那里,不结实的话真心容易断!

网友:
想DJI的悟一机架的样子,不解释

网友C:
感觉空间有些小,像我用的NAZA LITE+GPS+OSD,再加个图传什么的,估计空间有些小了。
外形感觉挺酷。

网友D:
等你的试飞报告

网友:
看如何滤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架的设计,应力都集中在中间连接臂那里,不结实的话真心容易断!

连接固定那有金属加强件,目前看还是很结实,可能炸鸡就能看出来好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空间有些小,像我用的NAZA LITE+GPS+OSD,再加个图传什么的,估计空间有些小了。
外形感觉挺酷。{:1_6 ...

嗯嗯,加这么多确认会拥挤

网友E:
架子新颖啊,酷。感觉双层更坚固些,稳定可能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架子新颖啊,酷。感觉双层更坚固些,稳定可能差点

恩,稳定性还在考察,回头上飞行视频

网友A:
楼主的滤波呢?截图在哪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滤波呢?截图在哪儿啊。。

抱歉啊,忙到忘记了,晚上截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cc3d可以设置滤波?详细说说

网友A:
多谢,我找到了,14.10跟这个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滤波呢?截图在哪儿啊。。

最下面那个  加速度计 accelerometers   在ATTITUDE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找到了,14.10跟这个不一样了。。

我开的就是14.10

网友:
ok,我回家看看

网友F:
样子还是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样子还是蛮不错的

爽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