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晴空,搜到10颗卫星,时不时丢星到0颗,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31):
以上为飞行视频截图,刷锅时飞机飘走,看OSD发现0颗星,一会儿又恢复10颗,您有遇到过类似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丢星的时候有点击录像按钮么?如果没有可以换更空旷的场地尝试是否还有同样情况出现

用的是phantom2挂GOPRO,不是VISION+,当天在很多场地飞过,出现问题的是图片中的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phantom2挂GOPRO,不是VISION+,当天在很多场地飞过,出现问题的是图片中的环境。

下面有车,你没看见么?车是铁的,会干扰

网友B:
这点车怎么会干扰。。。我在城市里飞全是车。也不会出现楼 主这样的情况。。请检察GPS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车怎么会干扰。。。我在城市里飞全是车。也不会出现楼 主这样的情况。。请检察GPS是否正常。。

GPS大部分情况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忽然为0颗星的情况。我怀疑周围有干扰源,或者GPS模块有问题。

网友C:
查一下gps天线插口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gps天线插口是否接触不良。

嗯,我打算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如果问题依旧再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我打算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如果问题依旧再拆开检查一下。

還觀察? 問題再出現可能就要飛走了,
一直以來看到很多人明明看到有問題, 都不馬上解決,
就說觀察觀察, 下次發生問題可能就要報廢了。
問題凡存在必合理, 檢查一下真的那麼費事嗎?
別這樣, 玩航模請也別偷懶, 看一看, 省得不光是錢, 而也是照顧別人的安全。
態度必須正確。

网友:
经鉴定,楼主在电磁环境复杂的场地飞行,丢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觀察? 問題再出現可能就要飛走了,
一直以來看到很多人明明看到有問題, 都不馬上解決,
就說觀察觀察, ...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