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九II起级板距离!!!!

楼主(2014-12-31):
刚刚出去飞,把我吓尿了!天九2,飞控V2大六轴!飞了高度240米,远507米,然后打干没用,我以为要没了,然后看显示屏,GH失控保护了,吓死我了!我想问,天九就那么远吗????????

网友:
人品,我天8x FPV 1KM多都还能控制

网友:
我的是一代、1200m远
高度是150m

楼主:
难道真的是我的人品问题 !

网友A:
天九2最远飞过2.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2最远飞过2.5公里

你说的是真的吗!

网友:
嗯啊,不过这得看你所处的电磁环境,环境不好,干扰大,距离就近了

网友:
同样遇到过次问题  飞控也V2 任何打杆都不起作用,只是显示器能够看到飞机是往回飞的 幸好有失控保护不让又要OVER了 高度350分 距离600米

网友:
D10 600多M失控~地面拉距离、 空中800多M,现在用433啦

网友:
我的天九2能飞1KM再远就没试过了

网友:
我天7,最远2730米,当时飞机高度1000米~~

网友B:
把电池仓里面的稳压拿掉试试

网友C:
老是被人踢:我天7,最远2730米,当时飞机高度1000米~~

哇 神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是被人踢:我天7,最远2730米,当时飞机高度1000米~~

哇 神控呀!!~

秘密就是用天9的接收机,接收机放在飞机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仓里面的稳压拿掉试试

你是不接的吗!同问各位你们接不接降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接的吗!同问各位你们接不接降压的!

我很久没接了...据说距离远了..我也是听别人说.就拔了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很久没接了...据说距离远了..我也是听别人说.就拔了了..哈哈..

有机会试试,不会出现电压过高烧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机会试试,不会出现电压过高烧控吧

我天8天9都没用这玩儿...你还是找高手了解下...

网友:
我的老天9飞2km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