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700E DFC,大家提提意见哈~~

楼主(2014-12-31):
亚拓700E PRO DFC 全原装配置,头一次装,大家看看有没有不对哈~~
450断断续续飞了几年,今年算是能倒飞了,就开始折腾飞机了,先上了500DFC,又上这货,败家啊

网友A:
应该是螺距齿的问题。。换电池看看

网友B:
建议2000块出给我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螺距齿的问题。。换电池看看

拿出电池重开过,也换过新电池,都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2000块出给我算了

这个不出哈~~

网友:
亚拓的这个尺子很脑残  经常度数抽风   调+—12度螺距上天  正螺距直接大到掉转  负螺距直接顶不动~

网友C:
回经销商那换一个就好了,免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经销商那换一个就好了,免费换

嗯,准备问下售后,怕是最近都不上班,只能等几天了。不过这机也不着急飞,技术还得练练

网友:
   根本就没事, 我这个也这样, 大于12度就变成35, 没关系的, 你就直接先调到+-12度,  然后在陀螺设置里稍微把总距加大3,4个点就行了。  飞着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什么情况?一定要搞清楚啊!

楼主:
已经联系售后了,可以更换,就是要耽搁几天,等等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联系售后了,可以更换,就是要耽搁几天,等等吧

我的螺距尺和你的一样状态  请问怎么联系售后更换呢 我用了快2年了 也是放了很久没用结果就不准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螺距尺和你的一样状态  请问怎么联系售后更换呢 我用了快2年了 也是放了很久没用结果就不准了了

这个你联系下经销商吧,他们会处理,不知道跟使用时间有关不,祝你好运!

网友E:
3gx换掉吧…换个gpro多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3gx换掉吧…换个gpro多爽啊!

我也打算以后换掉。在450 500上有3GX在凑合用,这个也先暂时用一阵。多谢提醒哈

网友:
好漂亮的鸡鸡。。。。

网友:
舵机不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