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架灯闪光灯测试

楼主(2014-12-31):
http://www.tudou.com/v/owbd7ZItgxU/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这个就是飞行效果
起落架灯、闪光灯

白色的是两个0.5W的LED磨砂处理
散光不刺眼、照射范围广
然后串150Ω的电阻1/4W的两两并联再串联

红色的是普通的5mmLED灯并联

起落架灯这里有个微动开关
起落架打开到底后就触发这个微动开关
接通回路、收起来的时候就是开关复位
线路断开从而实现打开起落架灯亮起
收起起落架灯熄灭

起落架灯的供电方式是直接从BB响那里接出动力电供电
这样灯光亮起说明平衡头(也是BB响)都连接正常

每个杆子就有两条线穿下去
直到底

出来的也是经过磨砂处理的红色LED
内部也要串联电阻

底端套一个海绵好看一些

遥控器上的灯主要用于夜间看油门中位
更换电池的时候照明用0.5W的LED磨砂处理

之前做的氙气闪光灯
闪光灯直接亮瞎眼
近距离效果不错、远距离没什么效果

底部布线有点乱
不过不影响飞行

氙气闪光灯直接用热熔胶贴在底板上向后

夜间飞行全黑条件下
现在开启的是遥控器上的灯
照明、展开机机上电池

地面上的灯光效果、起落架灯也亮起

夜间飞行围观的群众

飞行中的灯光效果
最后上单独供电的遥控开关

这个就是电路图

连接框图和继电器型号
舵机电路板用9g舵机的电路板就可以
电位器自己换个好一点的(下图凸出的黑色就是)
电位器直接调中位、不用再麻烦的去调遥控器找中位
把舵机拆了、然后电机的线直接接继电器线圈
控制继电器的打开关闭
另一个线路就经过继电器的常开或者常闭
就可以实现远程遥控开关(0-220V交直流都行)

这个就是做个的成品图、一套重量好像是15g

网友A:
遥控器上的那个灯 叫啥灯。。

网友B:
继电器可以换成三极管或MOS管

网友:
好像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可以换成三极管或MOS管

我想知道三极管或MOS管怎么实现遥控通断
怎么控制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那个灯 叫啥灯。。

和白色夜航灯是一样的LED灯
也是0.5W的

网友C:
阿诺是把专业发挥得淋漓尽致了!隔一段就会搞个新玩意出来,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三极管或MOS管怎么实现遥控通断
怎么控制交流电?

控制通断的话我认为有两个办法 把舵机驱动板的其中一个三极管换成功率稍大一些的 直接驱动LED  另外要交流电干嘛 这里不涉及啊

网友D:
,学习了!电位器接哪里?多少阻值?上面没说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通断的话我认为有两个办法 把舵机驱动板的其中一个三极管换成功率稍大一些的 直接驱动LED  另外要交 ...

等你做出来再说吧、你以为我都是用来控制LED灯啊
那你就想错了、过年的时候用来点烟花高空
夏天嘛就用来控制电风扇、等等
这样不是要交流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诺是把专业发挥得淋漓尽致了!隔一段就会搞个新玩意出来,哈哈

瞎折腾的、好玩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电位器接哪里?多少阻值?上面没说清楚啊

电位器是把原来的舵机电位器换掉
阻值是20K、漏了一点
哈哈、上面只是说换电位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是把原来的舵机电位器换掉
阻值是20K、漏了一点
哈哈、上面只是说换电位器

这个非常的简单实用,用途广泛啊,LZ有颗科学家的脑袋,折腾就是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非常的简单实用,用途广泛啊,LZ有颗科学家的脑袋,折腾就是乐趣

这样成本也很低、还比较好用
想控制什么就接入什么

网友:
天啊好乱

楼主:
如果不乱的就不叫折腾了

网友E:
楼主的闪光灯卖不,卖我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闪光灯卖不,卖我两个。

呵呵、你还是加我QQ671691391

网友F:
楼主遥控器支架怎么改的?怎么固定到遥控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遥控器支架怎么改的?怎么固定到遥控器的?

直接扭螺丝固定

网友G:
网上有电子开关卖的,20元一个,一个就完全可以控制鸡鸡上所有的灯,不用你那么折腾哦!

网友H:
效果看着还行,不过搞得这么复杂干甚?  嫌麻烦  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I: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闪光灯怎么驱动?直接连电就能完成爆闪?电压,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上有电子开关卖的,20元一个,一个就完全可以控制鸡鸡上所有的灯,不用你那么折腾哦!

我知道有、但是还是自己折腾的好玩一些
要不你买现成版的回来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效果看着还行,不过搞得这么复杂干甚?  嫌麻烦  还是要赞一个

瞎折腾不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闪光灯怎么驱动?直接连电就能完成爆闪?电压,电流多少?

这个闪光灯有光耦驱动、然后就是直接接电就自爆闪
电压是3-5V 电流是310ma最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闪光灯有光耦驱动、然后就是直接接电就自爆闪
电压是3-5V 电流是310ma最大

是诺基亚N8的闪光灯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诺基亚N8的闪光灯模块吧?

是的、

网友:
谢谢兄弟,我也搞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