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就是折腾

楼主(2014-12-31):
没事手贱乱点,结果又折腾了架机子
从电调开始折腾,刷机

马达直焊,长的线剪掉

折腾机壳,不然 5000/4s 差一点点,剪吧

留个状态灯 LED

机背长这样

马达电调全上

机顶小磨一下,把 GPS 挂上

搞罐咖啡喝光折腾一下

初期飞控规画,结果调机发现失保不相容

搞了颗 9 动能设失保了

等下,要上九动就挂 PPM 就好了,又折腾一次

搞定实飞

机体配置如下:
机架:D-425 大精灵 (或叫野生精灵啦 )
轴距 425
马达 EMAX 2216 810KV
电调 好盈铂金 30A 刷 BLHELI 11207
(别刷 12200 的,不相容,一上电就鬼叫个没完,害我瞎抓了好久)
桨 1045
飞控: 极翼 P2 +JRPro RD921 +PPM 編碼器
电池: 4200 4S 或 5000 4S 都行(留空時間:16分/20分)

以上,谢谢收看

只是把前些天折腾的总结一下,跟返不返现的无关,就不用问了
壳机只是爽度问题,还可以挡挡小雨,爽飞就好

网友A:
马达是确定旋转方向再焊的吗。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最近也打算上野生精灵折腾下,看了撸主帖子电池仓能放进4s5200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是确定旋转方向再焊的吗。

有确定过,可是其实没差,blheli 是可以设正反转的,只是我习惯会先试转后再焊上
不然折腾个半响,结果没刷好或刷挂了不就白工一场?

网友:
你的焊工可以

楼主:
勉强用用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层要剪个几刀,我手上电池差 3mm 才进得去,所以把底层削到齐

嗯明白了谢谢,对了还有你的留空时间有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明白了谢谢,对了还有你的留空时间有多久

5000 4s 空机飞 20 分,残压 3.6x V 一分钟后回压 3.7x V
还在测试中,所以云台图传那些都还没定案

网友:
野的比家的就是有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0 4s 空机飞 20 分,残压 3.6x V 一分钟后回压 3.7x V
还在测试中,所以云台图传那些都还没定案

谢谢撸主威武

网友:
这个专业

网友C:
这gps的线看着好吓人,居然一点保护都没有,好歹打个热熔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gps的线看着好吓人,居然一点保护都没有,好歹打个热熔胶嘛

没打胶对我这种爱折腾的人是好事 (听说后续出的有打胶了)

不然我还得折腾那些胶,反而碍事

话说,我手上其它的 GPS 模组( PIX 6H)线组也是没胶的

楼主:
谢各位飞友顶帖,同场加映可编程遥控爆闪灯电路板一块

网友:
看焊点及布线,楼主是龟毛个性爱折腾;
期待云台方案后续。。必定是佳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各位飞友顶帖,同场加映可编程遥控爆闪灯电路板一块

请详细说说这个爆闪灯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详细说说这个爆闪灯的板子。

用单片机编程的,参考站里这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但原主的 code 跟电路板照片都撤下了,不知道该不该发?
我的是装好了,只上一颗 1W LED 灯珠,当闪烁灯用,与模式通道连动,可以做到识别现在的飞行模式(现在 P2 也只有三种模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编程的,参考站里这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486&extra=p ...

我看过那个帖子,看不懂。我没接触过arduino,帖子里也没有详细的接线图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那个帖子,看不懂。我没接触过arduino,帖子里也没有详细的接线图什么的。

就1进4出,在程式里定义好脚位,然后正负极,一共7条线
LED 只接正极在控制板上,负极就全都共地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1进4出,在程式里定义好脚位,然后正负极,一共7条线
LED 只接正极在控制板上,负极就全都共地就好

当时看那个帖子楼主手画的那个图,完全不知道D3,D6,D9,D11是什么。看了你发的照片才想明白原来是板子上的接口。可以发份代码给我吗?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求外壳链接。

楼主:
我是跟 OM 模型買的,可我剛剛去看,OM 說要搬家所以暫停出貨了
可以用
大精灵 D-425找找,有不少店家在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跟 OM 模型買的,可我剛剛去看,OM 說要搬家所以暫停出貨了
可以用
大精灵 D-425找找,有不 ...

好的,谢谢了!

网友E:
啥重量,装好后带电池整机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重量,装好后带电池整机重量多少

帶 4200/4s 電池,不含雲台重 1350g
帶 5200/4s 電池重 1480g

网友:
糖牛厉害啊!向你拜师学艺!

网友F:
我也想入这个机壳,不过看介绍电池仓高度只有3厘米,4S的电池怎么塞进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5000 4s 空机飞 20 分,残压 3.6x V 一分钟后回压 3.7x V
还在测试中,所以云台图传那些都还没定案

你这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啊 按理说 这个级别的轴距 效率应该是3s 5000飞25分钟以上 秒掉精灵才合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入这个机壳,不过看介绍电池仓高度只有3厘米,4S的电池怎么塞进去的?

所以我往下剪深多爭取 5mm 原本高約 35mm 現在是 41mm 左右
電池只能用自組的,市售的大多太長(超過 140mm),大多塞進去後會無法蓋上後蓋(這讓人髮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效率低得令人发指啊 按理说 这个级别的轴距 效率应该是3s 5000飞25分钟以上 秒掉精灵才合理啊

小弟家貧,沒搞新電池,用手上飛剩的舊電池湊起來的 5000

网友:
帮顶,收藏一下。以后也可以搞一搞

网友H:
lz,机臂装电调的位置有多宽,多长?好赢铂金30A能放得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机臂装电调的位置有多宽,多长?好赢铂金30A能放得下吗?

我电调就好盈铂金 30A 啊,都被我扒光光了,所以不认得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电调就好盈铂金 30A 啊,都被我扒光光了,所以不认得吗?

哦,没穿马甲,认不出了,呵呵!我想装apm,空间应该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没穿马甲,认不出了,呵呵!我想装apm,空间应该够吧?

应该够,之前好像有看到过如何塞 APM 的配置

网友H:
机架的震动控制得如何,lz带云台相机测试过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机架的震动控制得如何,lz带云台相机测试过吗?效果怎么样?

没啥震动,但最近没啥空搞这架,晾著生灰中...

网友(2015-05-03):
这一套也不便宜呀!

网友(2015-09-23):
这个机壳净重多少哇 包括脚架  是不是差不多400G了哇

网友I(2015-12-25):
楼主这个架子上2212的电机1047的浆可以吗,手里有闲置的APM和2212电机·····不想再入新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架子上2212的电机1047的浆可以吗,手里有闲置的APM和2212电机·····不想再入新电机了··

2212 搭 1047 能用,只是 2212 不嫌重嗎?
我這殼後來拆了,因為不管改什麼都得拆
每次要下二十顆螺絲,手抽筋...

网友J:
电调扒皮了焊好又套上皮,这个皮套得工整
感觉上3S 5200,然后11寸桨,估计还能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调扒皮了焊好又套上皮,这个皮套得工整
感觉上3S 5200,然后11寸桨,估计还能长点。

給我選的話,我不會考慮 3S 這個組合
所以一開始就是以 4S 為基礎電裝去設置的
實務上來看 3S 5200 跟 4S 4200 的留空時間幾乎一樣
但在很多情況下 4S 比 3S 有餘裕很多
個人經驗,供參考.

网友J:
引用 楼主:
給我選的話,我不會考慮 3S 這個組合
所以一開始就是以 4S 為基礎電裝去設置的
實務上來看 3S 5200 跟 4 ...

参考品牌机YUNnec Q500,3S 5400mah电池,1.7KG ,飞25分钟。
然而大疆的精灵3 , 他是4S 4460mah电池,重1.2KG, 飞23分钟。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参考品牌机YUNnec Q500,3S 5400mah电池,1.7KG ,飞25分钟。
然而大疆的精灵3 , 他是4S 4460mah电池,重 ...

老實說,如果是看規格裡的留空時間,我覺得看看就好
不是說他可不可信的問題,測試時總會拿最理想的環境測試
說真的 3S 5400 1.7KG 重,能留空 20 分鐘我就覺得很神奇了

附帶一提,這機之前測試時最長留空也不過 20 分,但它只有重 1.5KG 左右...
大概是電池太爛吧

网友K(2016-03-23):
楼主的 那个LED等是这么弄的啊    我的是NAZA  V2的飞控    你是用分线版 还是。。。。。求详细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 那个LED等是这么弄的啊    我的是NAZA  V2的飞控    你是用分线版 还是。。。。。求详细接线

LED 吗?就搞电调时顺便并两条细线上去,做个接头出来
然后 LED 就直接并电调的电就好了(4S)
如果是 5 或 6S LED 就用两组去串联就挨得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