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舵机接线黑线用不用悬空不接

楼主(2014-12-31):
大家好,我用电调的舵机线接飞控(AP),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看了AP的说明书要把电调的舵机线的黑线悬空不接(如图所示),但是今天试了一下,接收机有被烧焦的味道,到底这根线用接不啊,之前我没悬空,也没事啊,还有悬空了,我的电机一直滴滴的响啊,也不会转

网友:
帮顶,楼下回答

网友:
应该是红线不接,红线与黑为电源,黑线一般与白的为控制,所以如果在多路电源接入接收机的情况下,为避免多路电源不一致造成接收机损坏,所以一般如果是电调这类本身动力源为一体的时候,可以把红线不竭,只留黑线和白线,而因为动力本身就是一体供电的,所以正极这个时候也是属于整个电路中的,所以控制还是可以的,但是舵机线这边就不会另外输出电源,我遇到的都是不接红线,你可以试试,一般应该都是这样,不过我也没法保证,不好意思哦

网友:
插。。。楼主这个是常识问题吧?并且说明书不可能写上“黑线不接”这几个字的!!  而且不管怎么样,黑线也是必须接的!!黑色是负极,就跟你家里的电视机一样一样的,直接个电视天线,不插插头,你看你电视工作不?

网友A:
好像说得有点乱,就是你在动力电源这边输入算3S12V,如果是电调本身一般都有稳压5V输出,但是多个电调不可能电压一样,如果同时接在一起,你也懂了,损坏接收机,而因为动力电源本身就是一个回路,所以只要悬空电源的其中一根即可造成舵机线这边不输出电压,也不影响整个电路的控制,而我之前遇到的都是悬空红色,只留黑是GND与白色控制线,但是我不清楚你的实际是怎么样的,所以没法保证。。呵,就是这样。。

网友:
恩,我的也是红不接。。。没有黑不接的啊

网友:
要有公共地线才能通信的,最基本的常识啊。

楼主:
嗯,确实是说明书错了,我之前正常都接没事,今天感觉不好,赶紧拔电源,接受有点焦味,但是我试了还是好的,真坑人啊

楼主:
3. 避免形成大电流的接地回路.
如果你使用电调自带的 BEC 来供电给接收机或者舵机,有可能会产生接地回路的问题。在极端情况下会烧毁 MFD AutoPilot 并导致严重损失。
问题根源在于,电调带的 BEC 并不是为了给复杂的系统供电而设计的。下图解释了
为什么接地回路问题可能导致损坏系统。正常情况下,供给动力系统的电流应该从
电调的黑色线流回电池。在不良的接法中,部分电流可能会经过电调的舵机接头的
黑线流入 MFD AutoPilot,然后从 AutoPilot 的负极供电线返回到电池,存在潜在的风
险。要避免这种情况,请把电调舵机接头中的黑色线挑出来悬空不接,并且电调负
极要用足够粗的线来减少回路电阻
这就是AP的说明书的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说得有点乱,就是你在动力电源这边输入算3S12V,如果是电调本身一般都有稳压5V输出,但是多个电调不可 ...

. 避免形成大电流的接地回路.
如果你使用电调自带的 BEC 来供电给接收机或者舵机,有可能会产生接地回路的问题。在极端情况下会烧毁 MFD AutoPilot 并导致严重损失。
问题根源在于,电调带的 BEC 并不是为了给复杂的系统供电而设计的。下图解释了
为什么接地回路问题可能导致损坏系统。正常情况下,供给动力系统的电流应该从
电调的黑色线流回电池。在不良的接法中,部分电流可能会经过电调的舵机接头的
黑线流入 MFD AutoPilot,然后从 AutoPilot 的负极供电线返回到电池,存在潜在的风
险。要避免这种情况,请把电调舵机接头中的黑色线挑出来悬空不接,并且电调负
极要用足够粗的线来减少回路电阻
这就是AP的说明书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