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槳的平衡

楼主(2014-12-31):
請教各位高, 兩只大槳的重量一致, 但重心不一, 應該怎樣調至一致呢?

网友A:
重量一致, 但重心不一可以 在做动平衡  !帖子很多自己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一致, 但重心不一可以 在做动平衡  !帖子很多自己查

收到, 多謝回覆.

网友B:
剪两段重量一样的胶带 分别贴在两个桨不同位置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剪两段重量一样的胶带 分别贴在两个桨不同位置校正

多謝指教, 會嘗試的.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