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探索者号,准备考虑动力系统!

楼主(2014-12-31):
我定制了艘游艇的套材,62*26cm的,准备三发动力,手头有双550的有刷电机电调轴系全套!以前做的烂尾军舰上拆的!考虑如果有刷上到三个效果不好的话就准备把中间的传动整成无刷的!3650内转无刷。现在有个问题是斜轴好用还是直出轴好用?按理说直推动力损耗小点,斜推速度快了翘头得厉害!

楼主:
求解答!本人纯小白!之前玩固定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解答!本人纯小白!之前玩固定翼的!

无刷一个就够了,还3发。我两个550都可以推90的游艇了。

楼主:
之前和模友玩船,各种状态,失控,接触不良,水草缠螺旋桨,所以我计划是双550有刷的用上,中间再上个无刷3650的,双电池只要接收不出问题,船最起码出问题也能跑回来!

网友:
没必要那么折腾,上一个无刷就行了,去片面玩带个救援船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