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5.8g图传+12v分电板bec二合一连接的一些问题,接上自动降压...具体看帖子内容

楼主(2014-12-31):
某宝"飞翔FPV模型旗舰店"买了创新科ts58 2000mw的图传发射+805的图传接收.
"开心模型屋"买了5V 12V双输出电调电源分线板首先上两个图...

  • 接线的话:电池-apm的电压传感器-分电板-(4个电调)
  •                                           分电板的12vbec-图传发射
  • 症状的话,分成两种情况:
  • 1.上电,图传指示灯亮,风扇旋转.接收机收不到信号(屏幕显示蓝屏)
  • 2.上电,图传指示灯亮,风扇高速旋转.接收机能收到信号(就是有图像显示)以上两种情况,都找不到规律,时而1号情况,时而2号情况
  • .............................................................................................................................................................
  • 接摄像头.用给分电板上电,通过12vbec输出...经常处于状态1,偶尔会有状态2....
  • 接摄像头.3s直接给图传发射上电,偶尔处于状态2,比较多状态1,两个状态没一定
  • 不接摄像头.用分电板上电,通过12vbec输出,偶尔1,偶尔2
  • 不接摄像头.3s直接给图传发射供电,基本是状态2,偶尔状态1...
  • ..................................................................................................................................................................
  • 如果是摄像头的问题,为什么不接摄像头也是有问题的....如果不是摄像头的问题...为什么感觉不接摄像头的时候状态2会比较多一点.....
  • .....................................................................................................................................................................
  • 求问题的排查方法....
  • 另外,每次状态1 的时候,测量12v输出电压,都是4几v....
  • 状态2的时候,电压是11点几v....

网友:
你单独量一下分电板12V输出端在负载的时候是多少负?这种分电板我有一块,控制时候是12V,一旦负载,就变成5V多点。。

楼主:
那就是分电板的问题?有时候是11v多,有时候是5v

网友A:
可调的东西我觉得不靠谱,还是买那种定好电压的稳妥点,我买的可调的根本不能用,直接换成固定的需要的电压板,很小很轻,电流也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调的东西我觉得不靠谱,还是买那种定好电压的稳妥点,我买的可调的根本不能用,直接换成固定的需要的电压 ...

我的这个就是固定的呀.只是集成了两个稳压而已,一个是12v,一个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