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买的四个ld-power 2216电机到货,来谈谈今天很火的螺丝问题

楼主(2014-12-31):
      今天也看到了别人发的螺丝顶破漆包线的问题。我购买的经历是这样的。先去淘宝店,店主说原电机只配十字盘的安装螺。由于大部分四轴安装电机时不需要十字盘,而是直接把电机拧到电机座上,所以店主特意问了我的板子是多厚的,我测量了厚度,又参考了手头有的电机固定螺丝的长度,和店主说了之后,店主为了保险,配了我说的那种长度和更长的一种。其实这个螺丝厂家是根本不配的,是店主为了我安装方便而给我配的,在安装过程中,我也为了这个问题纠结了一会,不过还是顺利安装了。即使是顶破了,也不能说是厂家的设计问题,因为厂家设计的拧进电机本身的螺丝就是那四个白色的十字盘安装螺丝,而不是直接安装电机的螺丝。只要那四个白色螺丝是合适的,就是合格的。十字盘安装螺丝长度正合适,设计没得问题,安上之后螺纹超出底座表面0.5mm,没有碰到电线。

      我想说即使是2013年买的T-motor MT2216悬浮系列电机,也是只带白色十字盘螺丝而不是包含直接安装电机的螺丝的,也是自己配的啊,如果我顶破了,我要去找T-motor理论吗?当然我不知道现在2014年新款的T-motor配没配这种螺丝。因为这个螺丝不是人家的生产系列里面的。我不觉得厂家有什么错误。发货时,这些安装电机的螺丝并不是放在包装盒里面的,而是店主放到快递纸盒里面的,和厂家没有关系。

      再说电机。四个电机都手拧了一下,没有虚位,顿挫感较强,旋转阻力也差不多,这个价位来说,还是不错的。电机底部和子 dan头、桨座都是磨砂表面。稍微略有不足的,就是外转子的铣削加工不够细致,有细微毛刺和刀具的划痕,不过都很不起眼,可能是我看多了Tmotor光滑的表面导致的反差。。电机送来时是带着桨座拧上去的,发货前安上了桨座打过动平衡。具体怎么样,还要等我装机完毕再来说。

       我并没有说谁对谁错。也没有说ld电机的好坏,只是客观评价了一下。我也不想吵架,楼下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技术问题可以讨论,上来就说我想和你吵架的,我也不和你争,有什么意思。。

楼主:
还有,一些评论的模友,大部分本身可能没有用过这个电机,而是看到了当事人的经历,也联想到自己曾经购买其他商品的经历,本着顾客是上帝的思想,就开始对厂家出言不逊了。其实真的没什么意思,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实践了才有发言权。

网友:
我是那个发帖人,我的经历恰恰是店主没有提醒可能会出现螺丝顶漆包线的问题,配不配螺丝是另一回事,我觉着提醒一下是个义务,很多食品包装上都标注过敏原信息就是为了防止过敏人群食用这是消费者最起码的知情权,我买你东西了最起码得知道在使用过程中应该注意到什么吧?有的电机厂商是从根本上去消除这种可能性。比如某宇电机,他的底座螺丝孔离电机线圈很远,所以他家电机基本不存在顶漆包线的问题,所以也没必要提醒,但是这样做的缺点是电机变长了,行,LD电机想把电机做的小点没问题啊,但是短了之后就有可能出现螺丝顶漆包线的问题,很多用过其他牌子电机的用户用习惯了基本上都是拿过来就拧,这跟入魔时间没关系(我从08年就开始玩固定翼,自己做了不知道多少架飞机,期间全是某宇电机),只是遇没遇到过类似问题,这次我只买了四个,假如我做个8轴,做两个8轴甚至一次性做很多8轴,用户真的疏忽了忘了考虑螺丝长度问题(这种现象不在少数)用了厂家的长螺丝,捅坏的可不是4个电机了,也不仅仅是200多块钱的问题了~但是仅仅是一句话的提醒或者厂家直接改进就能挽回用户这么多经济损失。其他电机品牌已经避免了的问题在一个新的品牌上面出现,我只能说是厂家考虑问题不周全了,如果厂家的考虑不周后果让消费者负责那我还能说什么的?比如前段时间的速腾断轴问题,断轴是可能出现的问题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还是出现了,其他速腾的车主开车就得时刻小心驾驶以免自己的车也出问题。这次螺丝事件,我的ld电机被螺丝捅坏了,那厂家如不改进,那以后购买该品牌的用户要时刻注意“这个牌子的电机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他们时时刻刻都会惦记着我的螺丝到底有没有捅到呢?“(没有你们说说的那么简单,量一量就行的,有些机架好量,有些不好量~像我的精灵机架,电机是螺丝是沉在里面的,很难量)这是安全隐患,一个小小的螺丝能造成一次坠机,是能伤人的,这不是小问题~~这难道不是厂家该考虑的问题吗??

网友:
补充一下安全隐患的问题,假如用户没注意把螺丝拧上去了,螺丝顶的不严重没有损坏电机,电机还能转,但是漆包线已经破了,试机的时候不会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用过一段由于发热,震动,造成匝间短路电机堵转飞机报废。我这次电机是直接不转了可能摩友是觉着我拧紧了损坏的电机,但假如我这次电机还能转,我兴高采烈的用了起来,但是没过几天电机堵转摔了,那个时候再找电机厂家说你们电机有问题摔了,他们还会一口咬定是我的人为原因吗??就算他们拿回去之后发现了是螺丝长的问题导致的,他们还会反过来找我说是我自己把电机顶坏的吗?我想他们的做法是自觉的把隐患消除吧~~造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人为损坏是个假象,真正原因是他们电机有这个隐患,我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网友:
纯粹看热闹的…

网友A:
顿挫感强是好事?楼主,你还是去补充一下电机的常识。

毛刺说明加工粗糙。试问:双天电机会有毛刺?试问朗宇电机会有毛刺?你看帖还是不够认真,首先口出不逊的是拍砖的人,这个你看不出来?

网友A:
另外,你见过哪款电机新出厂就有虚位的?

网友A:
这样的说辞,我只能说一句:"店主,再另外找一个吧,这个真的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顿挫感强是好事?楼主,你还是去补充一下电机的常识。

毛刺说明加工粗糙。试问:双天电机会有毛刺?试问 ...

哦,T-motor的顿挫貌似比这个还要强呢。看来T-motor也是垃圾货,以后用xxd好了。另外我也不是店主的托,你不要想太多。我不想和你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见过哪款电机新出厂就有虚位的?

我当然不能告诉你啊,不然你就说我贬低别人抬高LD了

网友B:
看来楼主火气还是蛮大的嘛。动不动就想和别人吵架?有的人啊,就是听不得别人说它一丁点不好,一听的话,就要咬起来了。我倒觉得楼上的兄台说话没错,顿挫感强,不是好事。去潜水吧,小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火气还是蛮大的嘛。动不动就想和别人吵架?有的人啊,就是听不得别人说它一丁点不好,一听的话,就 ...

个人理解,顿挫感就是齿槽效应,产生的原因是磁铁吸引铁芯极靴和越过极槽时产生的顿错感。由于磁力线有沿着磁阻最小、磁路最短的路径传播的特性,这种特性造成的定位作用使齿槽效应凸显。
两只尺寸、磁极数、铁芯极数、绕组结构相同的电机,如果齿槽效应明显,那他就比齿槽效应弱的电机KV值要低、扭力大、负荷能力强掉转少。如果我理解的不对,你帮我指出来,谢谢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买一个微型无刷,到手后,那个顿挫感强劲啊,当时心中窃喜,真是好啊,这说明磁铁强劲啊。直到前几天,才看到个资料,这个绝对不是好事情,恰恰相反,好点的电机,用手运转,这个感觉越小越好。

顺便奉送老兄三个字:多潜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说辞,我只能说一句:"店主,再另外找一个吧,这个真的不行啊。“

2014年12月28号注册的新手 你说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盗用我的头像    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014年12月28号注册的新手 你说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盗用我的头像    呵呵

哦。呵呵,误会啊。我在网上闲逛,看到这张图片不赖,就直接用了,原来这个图片是你专用的啊。抱歉啊,我直接就改了,我可不像某些人,死撑着,嘴硬的跟死鸭子一样,自己有做的不到的地方,还要找各种借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呵呵,误会啊。我在网上闲逛,看到这张图片不赖,就直接用了,原来这个图片是你专用的啊。抱歉啊,我 ...

呵呵 没事 你用吧 这是我第一架h4 当时组时用了快一万块了 当然 所有东西都算上  呵呵 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玩家   我把头像换了  呵呵  祝你爽飞  还有QQ可以不换 玩多轴你那4通道遥控有点不太好 换一个吧 呵呵

网友:
哦。原来大侠把我的资料翻了个底朝天啊。还真是费了神了啊。很感激啊。

网友A:
另外,现在你的那颗惹火的螺丝很火爆啊,后来怎么处理了?LD-POWER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现在你的那颗惹火的螺丝很火爆啊,后来怎么处理了?LD-POWER代理

我是 华北总代 呵呵   不要直接叫我总代 越权的 哈哈    电机已经反厂了  我们来负责维修  以后的电机默认没有螺丝 但是客户需要 我们可以送 长度要客户定 只要我们能做到的 都没问题

网友:
原来,4个电机都返厂了啊,但是我发现原来发帖的那个楼主,不怎么满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