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過skyzone最新款 FPV

楼主(2014-12-31):
有人用過skyzone最新款 FPV 头部跟踪视频眼镜.不知效果如何˙˙能否告知

楼主:
謝謝大哥回覆˙˙請問大哥是否還在使用中˙帶著視頻眼鏡是否清西會不會感覺有頭暈現象?煩請告知謝謝˙因為是第一次接觸這東西不知道是要購買顯示屏平還是頭帶式

网友A:
视力基本正常就行,需要适应一下的,这个分辨率算过得去吧,比这个好的价格也好。眼镜相对轻省,光线控制好点,显示屏外面光线强了很费力,曾经朋友几乎把头钻进罩子里还要使劲遮挡才看清一些。

网友B:
这眼镜有用过,说实话,人机功效不如AIO,设计过窄,夹眉骨,当然也因人而异,重量也比AIO大,不过清晰度不错,至于头部传感器,跟AIO一样,一如既往的烂,飘得严重,开源头传还是得装一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力基本正常就行,需要适应一下的,这个分辨率算过得去吧,比这个好的价格也好。眼镜相对轻省,光线控制好 ...

感謝大哥的寶貴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眼镜有用过,说实话,人机功效不如AIO,设计过窄,夹眉骨,当然也因人而异,重量也比AIO大,不过清晰度不 ...

感謝大哥的寶貴建議

网友:
眼镜原来主要是外销,脸型较适合老外,瞳距可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哥回覆˙˙請問大哥是否還在使用中˙帶著視頻眼鏡是否清西會不會感覺有頭暈現象?煩請告知謝謝˙因 ...

我有一个,不过现在不怎么用了。 这个视频眼镜可调瞳距,这个很好,显示效果不错但比好的7寸屏差点(颗粒明显),我用着感觉有点头晕,飞完了有种晕机的感觉。现在改用10寸大屏,舒服多了。视频眼镜最大的优点是带入感很强,操作时候更容易人机合一、一心专注于飞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眼镜有用过,说实话,人机功效不如AIO,设计过窄,夹眉骨,当然也因人而异,重量也比AIO大,不过清晰度不 ...

没错,这玩意儿勒得挺紧却总是戴不住,还把眼珠子箍得难受……后来换了个富威德10寸大屏,整个世界都舒坦了!擦嘚嘞,2000多白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错,这玩意儿勒得挺紧却总是戴不住,还把眼珠子箍得难受……后来换了个富威德10寸大屏,整个世界都舒坦 ...

已经习惯了带视频眼镜飞了,其实不管是AIO或者是SKYZONE,分辨率已经足够得很了。现在看显示器,临场感很弱,飞穿越非常的不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习惯了带视频眼镜飞了,其实不管是AIO或者是SKYZONE,分辨率已经足够得很了。现在看显示器, ...

改天去给视频眼镜配一对儿近视镜片再试试,我是近视眼,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话说视频眼镜的带入感确实无可替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眼镜有用过,说实话,人机功效不如AIO,设计过窄,夹眉骨,当然也因人而异,重量也比AIO大,不过清晰度不 ...

買了半年, 仍攪不清如何微調頭都跟蹤. 按跟蹤鍵後, 云台只會短暫置中, 隨即又飄向左下角. 關掉教練功能云台即回復受控了. 遙控器可要再調節嗎? 請師兄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買了半年, 仍攪不清如何微調頭都跟蹤. 按跟蹤鍵後, 云台只會短暫置中, 隨即又飄向左下角. 關掉教練功能云 ...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飘移,你只能多切换几次,会有改善,但是,很快又自己会飘移了,就这个尿性,没得调,如今都是自己做开源头追装上去用,不用眼镜自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哥回覆˙˙請問大哥是否還在使用中˙帶著視頻眼鏡是否清西會不會感覺有頭暈現象?煩請告知謝謝˙因 ...

头晕这现象 看人的~例如有人玩战地4之类的射击游戏也有人头晕作呕,但是有人却越玩越爽...所以问这个问题的话 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晕这现象 看人的~例如有人玩战地4之类的射击游戏也有人头晕作呕,但是有人却越玩越爽...所以问这个问题 ...

謝謝大哥回覆˙˙˙只要視屏清晰那就沒問題˙˙怕是視屏不夠清晰那看起來就很吃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哥回覆˙˙˙只要視屏清晰那就沒問題˙˙怕是視屏不夠清晰那看起來就很吃力

还是眼镜好点 适应下就可以了~用雪花屏的话 代入感没有眼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眼镜好点 适应下就可以了~用雪花屏的话 代入感没有眼镜好

說的也是˙˙謝謝大哥